[問題求助] T905電源一閃即逝

楼主(2010-11-01):
後按開關電源燈一閃即逝,螢幕完全無反應
沒有照相機,引用一下大大的圖
高壓側及二次側的電容全部都換新,
1.4腳為0.4V
4.7為5V
4.11腳為3.3V
但FUSE PF801為16V,並無大大所說的32V
請教各位大大!還有可能什麼地方有問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連結LCD影片 http://tw.myblog.yahoo.com/cs-se ... &l=f&fid=27 有提到類似狀況,您自己看一下。
看來您修錯位置。請針對CCFL供電側下手,先查兩個方形昇壓電容開始。

网友:
Benq 通病 你查了嗎 ?  高壓附近 那四個   C5706 或是 C5707 看一下
高壓線圈 19.26038/48.001 也有可能  我就換過  2次了
FU9024N 也要量一下  這三個是目前 最常見的  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