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905電源一閃即逝

楼主(2010-11-01):
後按開關電源燈一閃即逝,螢幕完全無反應
沒有照相機,引用一下大大的圖
高壓側及二次側的電容全部都換新,
1.4腳為0.4V
4.7為5V
4.11腳為3.3V
但FUSE PF801為16V,並無大大所說的32V
請教各位大大!還有可能什麼地方有問題啊!

网友:
先往開關按鍵那邊抓起會比較好~
BENQ的按鍵全部都檢查一下(比較容易壞的地方)
再來就檢查各電容的容植
再找看看哪邊的電子零件是否有過熱情形
各路電壓是否穩定供應等等

楼主:
按鍵全部都拆掉了!on/off按鍵換新的!
電容全都換新了!
AD版有試著用T705的P+I板供電!電源燈可恆亮!
過熱?來測測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C5707 與FU9024 勒 檢查過了ㄇ?
再者 電路板後 高壓包 請補悍  記住 舊的吸掉 後從新上錫 90%可完修

楼主:
有可能是穩壓IC (IC701)造成的嗎?怎麼確定好壞?

网友:
建議,先檢查燈管,在查電源,一般這情形應該是進保護了。

楼主:
AD板.燈管都試過了!也把PF701拆下來了!
穩壓IC (IC701)在按ON的瞬間,電壓會從3.3V降到2.8V,後就沒反應了!
這樣是否正常?

网友:
若穩壓IC有壓降情形,請檢查穩壓IC本身及相連的濾波電容(10V 1000uF)

楼主:
電容換新了!看來只有換穩壓IC 試試了!

楼主:
奇怪囉!
IC701及電容全換了!
IC601也換了!
想說亂槍打鳥!還是不行耶!
各大高手!提供一下意見吧!

网友:
使用電表檢查啟動瞬間,3.3V/5V是否有壓降情形。
另外一閃即逝指的是電源燈還是背光?

楼主:
3.3V/5V都有壓降!
一閃即逝是電源燈!

楼主:
哈!終於找到原因!
Q602(W04 53),Q603(t06)短路啦!
還沒找到可以代用的元件!
所以還沒試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