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音響短路求助

楼主(2010-11-01):
各位大大好.小弟上個月去大陸買了一步MP3小音響.日前不知何故無做動.猜開來看到有內建電池.以為是電池損壞.換了一顆.重點是.小弟手殘+色盲.正負極接反.當場有股白煙冒出.以下是小弟覺得有可能壞掉的零件及幾張電路板圖片.請教各位賢人異士.
1-圖1中的零件如何檢查有無故障?有無代替零件可用?
2-圖三是電路板照片(紅線框試圖1零件所在位置).如果是正負極接反.還要查哪些部分及零件?
感謝眾神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是APE8805系列,請跑一下電路確定。
注意,這個穩壓IC有多種電壓選擇。

楼主:
感恩阿...有勞W大親自回答..小弟受教..
再請問.如何用電表測試這顆IC好壞
我看了W大這篇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7%A9%A9%E5%A3%93IC
還是沒搞懂..有勞賜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舉手之勞,不足掛齒。
歡迎你常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指針式電表 可檢測出 好壞  打在10K處測有無短路
不過有些損壞 他測出來的值 大約接近正常值

楼主:
感謝阿國大指教....:)

网友:
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