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MR16 12V 鹵素燈 的特性

楼主(2010-11-01):
剛剛在網拍上看到一款鹵素燈 (網址如下)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53707407?u=lovebcp

查了一下他的資料 12V 有分 AC/DC

想請教一下這邊的AC/DC 是指?

是燈泡有分AC12V 及 DC12V ?

還是這燈泡可以使用於 12V AC或是12V DC 的電源上?

麻煩幫幫我解答一下~感謝~

网友:
他的表寫得很清楚阿 12V/110AC/220AC的各種鹵素燈泡

网友:
以鹵素燈話是沒有正負極的,所以DC AC 都可以只要是12V就行
如果是M16 的LED的話就有機會有分AC 和DC的(但大多都是做成雙用的)
我不知道大大的用途,如預算夠可以選用M16的LED,省電,不會熱
鹵素燈約50w LED 3~5w
給你參考

网友:
鹵素燈(鎢絲燈)只要電壓電流夠了,不論是直流.60hz交流.高頻交流通通都能點亮

MR16的LED燈,為了能與舊有的安定器(傳統式變壓器OR電子式變壓器)通用
所以設計上是交直流通用
因為LED需要定電流驅動,且使用的顆粒可能是3.6V單晶或三晶串連
因此LED杯燈內部都有整流.定電流驅動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