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Acer AL1711 網咖店送來的LCD之二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01):
接續昨天的主題,本想放在一起發表,但又覺得過長,所以又另PO一篇,這些網咖機都是修了再修的機子,而這台ACER AL1711也是較特別狀況,趕緊來看看它的故障狀況:

這是它的型號照及主人所貼的故障標示:看來好像很多故障點。

         去殼拆蓋後,這回沒傻眼,而是當下愣住,那ㄟ安呢!改裝高壓舊零件也沒拆焊,就直接將新品擱在上面,還不止!這按鍵板被折斷,線路也被剪斷,!挖哩勒....XXX,這怎麼修啊......!

       我本來這台要退修了!想了想!還是冷靜下來,一一的見招拆招,努力的找出“POWER鍵”與“指示燈鍵”的相關線路將其接上,至少螢幕還可受到控制啦!

         事後查檢過程,這LCD原有的PI部分並未損壞,真不知這位前輩又另加一塊高壓是要做什麼?我特別將拆下的高壓板與點亮的LCD做合照!藉以佐證原PI並未故障!

         面板還很鮮豔亮麗,還好我有把它搞定!

网友:
拉到倒數第二張圖 還以為面板燒起來呢   恭喜阿 細心

网友:
這証明了沒技術也可以修LCD。。。。哈哈哈~~~~

(我不是在說你。我是說前面修的那個人,應該是把按鍵板弄斷了吧!)

网友:
真有你的~~~拍手~~~

网友:
可能是修不起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keypad給折斷了,讓後面的人也要傷腦筋吧!

网友:
整理這種二修甚至好幾修的機器真的要有耐心~恭喜完修收錢錢囉^^

网友:
所以說好心有好報,修好又多送一塊高壓板,然後再收錢,一修數得~~~~

网友:
這歐北幕的人還真多,去年維修液晶熱潮造就了這一批維修天兵,完全不會修只會拼價錢,我還看過更換按鍵不是用焊接直接用熱融膠固定按鍵,也聽同行說過不會修直接說面板故障然後偷換面板去賣

网友:
維修是良心與道德的事業,一起努力吧!!

网友:
應該不是我們這邊的人搞的....水準太差勁了~亂搞!

老天是公平的,修好了讓你有收入還免費贈送高壓板一塊...

网友:
回复 网友A:

    P大 真的ˊ也 一一我碰過好幾台都被動手腳的 今天剛碰了ˊ一台.......他更狠他拆下了 面板排線的ˊ其中一調大的 押槽 輔助片 _~_~就看起來藍藍的那各
對了忘了你要那些物品 請看到後詳細PM我 PS 中文除錯卡也到貨了

网友:
賺了$還賺了一塊高壓板,真不錯!

网友:
看到真的會吐血...........可以拆成這副德性。
按鍵子板...........挖哩,真不知原先修的人怎麼想的,折板就算了,還剪線。

网友:
還好 辛苦修好真值得,有錢拿還賺一塊高壓板
不過破壞成這副德性,讓我這外行人覺得,這個前面修的傢伙很沒有職業道德

网友:
最怕亂修的,來鬧的多,只會搞閘,更難修

网友:
可以加入歐北幕第N彈了n_112|

网友:
真的是,最近也常常遇到這種的,傻傻分不清是高壓壞還是燈管壞,東西拿這就裝
還很厲害,把L型燈管的裝到一般的高壓公版,真的是

网友:
我真的分不清.這到底是在"維修"還是在搞"破壞"呢??

网友:
可見修液晶的人有些都是來亂的...也有可能是半途出師...

网友:
這個是要搞到別人不能修吧,不然別人修起來了,不就証明自己很差嗎?

网友:
我看到按鍵板弄斷了就已經傻眼了,
不知是故意的還是不小心折斷了。
這樣也能完修,大大真是好功力!

网友:
網咖果然 都是 改裝廠出來的 ~  好可怕    不過大大 這樣你也搞的定   真有你的

受教了  我吸收了   太強了

网友:
小弟有個很大的疑問
那個被剪掉的線,後來怎麼修復的?
重新弄一條排線? 接腳那個是哪個怎麼知道?

网友:
利, 這樣也行..

從中學到許多未想過的技術, 受教了..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各位有所不知!
        我僅接了4條線,就是POWER,接地,R,G,這4個電位,也就是可以從按鍵板上來控制開與關,以及可以看到開機時的綠燈,和待機時的橘燈。其它我就不想理它了,網咖的CASE,費用壓的很低!
        至於哪一條線,有什麼樣的作用,要先找出通往按鍵板線路中的地線,接著拿其他的線路一一的與接地線相接,這個動作也意味著你用手按按鍵,這樣可以明白嗎?

网友:
也聽同行說過不會修直接說面板故障然後偷換面板去賣 ...
引用 网友A:

這太可怕了~真没有職業道德~

話說版主真的厲害,又有耐心~給你拍拍手~

网友:
這太誇張了吧真沒道德

网友:
呵呵~~亂搞亂收錢~後面修的人暈頭轉向~
應該是要送修的以後都找他維修所以才出此下策~
這位大大太厲害了~還可以那樣耐心處理完~呵呵~恭喜

网友:
有用心,加細心分析,冷靜思考,必能將困難點解決,恭喜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的一課,正在學習中…

网友:
哈哈  板大  你這次修好該用熱熔膠給他糊上去 這樣 下次修的萬一不是你   也不會搞成這樣低壞吧

网友:
沒有紮實的技術,看到這個我就無從修起了~給你拍拍手

网友:
功力深厚完美修復

网友:
拆版又剪線
就差沒把高壓跟AD板折斷嚕
事業是靠良心永續經營的
交易是要讓客戶買斷還是可以慢慢賺
就看如何經營了

网友:
總歸一句就是將按鍵板斷線接回其他都沒有壞是不是這樣
還賺到一塊高壓板
真是因禍得福嗎???應該不是這樣解釋~~(國文太爛了)~~
反正就是恭喜板大啦

网友(2010-12-11):
看到都傻眼了,版大厲害喔!!這樣也行,話說回來,前面維修的人也太機車了吧

网友:
我還修過更機車的,沒辦法修直接把機板"殺肉"
客戶拿去號稱"300元完修"的地方(也是網拍上找的...)維修
結果對方說面板故障無法維修
搬給我修時...PI板不見了,他又是奇美用L管,一定要專用板不能用公板點...結果當然還是退修
並跟客戶說明乾脆換台中古或新機比較快...

网友:
我一直想不通??為何要把按鍵板弄斷呢??就算改線路也不用這樣啊n_098|

网友:
我真想知道壞掉的按鍵板怎麼處理的。我看到它外加一片的高壓板,我真的無言了。
直接接上去,原來的也不拆。太扯了吧 !我猜,它一定是不知道哪裡是高壓部份,
只知道該如何接

网友:
.....現在才看到這篇~~~
這種維修方式我看過很多了~~
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加上去的....都不怕短路起火~~~

网友(2011-01-10):
看來要做維修還是要有點耐心才行

网友:
這種素質的人不少吧...
就連官方維修人員也是會有,之前小弟一台VXSX牌液晶螢幕,保內送回原廠處理
取回後表面多了許多刮痕,螢幕拿起來還會有喀喀聲響,搖一搖還有疑似卡榫斷裂物從散熱孔掉出
於是自己將它拆開,發現原來是有顆螺絲在機殼內,卡榫也斷了3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遇過好多客人都是這種情況..
拿來我這裡就先跟我說他們拿去哪一間維修
電源鍵按一按後拆也沒拆就跟客人說面板壞了
不能修...要多少錢跟他回收....
真是王八蛋....
目前跟我跟說別間說面板壞的拿來我這修的
每一台都是完修出去...
道德心真差~~

网友:
我只能說完修--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