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編內容)問核電廠 B350 的TL-494的pin 3,有必要追查嗎?

楼主(2010-11-01):
如題。參考了一下七盟的電路圖。從+5V ref用電阻分壓而來。

請問一下:
1.TL-494的pin 3是什麼作用?
(我看了datasheet,沒看到或漏看)
2.不管我有沒有將ps_on接地,pin 3都沒有電壓。
(ps_on接地時,pin 8、11都有方波輸出,故TL-494應當沒壞!)

這是量一顆壞的的核電廠電源。
不夠了解TL-494,所以請教一下各位。

以下是新增的內容:pin 3 接一個電容一個電阻就回到pin2。
如果是這樣的話,應該是有波才會有通的設計吧!看不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你下載的是那一份 TL494 資料, 我看的的是這個網址的..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l494.pdf

PIN3 是 FeedBack , 參考下圖, 以這個電路來說, 以我的了解來說, 和 PS-ON 及 PG 有關, 看圖的紅線..這顆 IC 也可做 PWM 控制(腳位)..

以下是其 Function 圖:

楼主:
這顆壞的核電廠Power確實是壞在PG。(因為tl-494 pin 4在PS-ON後,可正常讓494開始動作。)

只是查看以前的資料,還沒看到有提到pin 3的,所以上來問一下。
(在PS-ON前與後,都看不到pin 3有沒有變化。)

目前還到的是PS-ON後,PW-OK沒出來。
這種問題我目前還不會處理。。。。。再看看了。。。。

网友:
pin 3 Feedback可視為兩個輸出的Duty cycle(任務週期)控制,與pin4 DTC(Dead Time Control,死區時間控制)都是作為回授控制應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次我問你電阻的那顆 ISO-P400L 我已經完修了 !!!

有空我會發實例 !!

想先問一下你的 power 的故障詳細情形 !!

搞不好和我的一樣 !!

网友:
494的誤差放大器輸出端pin 3 接一個電容一個電阻就回到pin2,他是用來改善電源暫態響應的補償電容跟電阻,目的是提高輸出穩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