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PD-70FA的背光不亮

楼主(2010-11-02):
大大
小弟有看到站上這一台  所以想說修修看  但覺得比他嚴重很多  = ='''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highlight=PD%2B70

開機有畫面,但無亮度
訊號線無插,綠燈變橘燈
訊號線插著,綠燈變橘燈(不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了一下好像ad板接高壓版的線沒接上當然點不亮況且高壓板也不是本來哪一塊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AYART 大大

             高壓板確定是原本的機種也以損壞  小弟只是先拆線起來

最令小弟頭大  送螢幕號訊號   橘燈不會變綠燈

                    目前卡關了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嘗試先接通用高壓版試看看

网友:
不會轉燈較偏向是AD的問題

网友:
AD板沒偵測到VGA信號輸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AD板沒偵測到VGA信號輸入

                                                    大大我該從哪力下手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點  由於修理不划算

                       留這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