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NX 15EG

楼主(2010-11-02):
無接訊號線   開機時有畫面
接訊號線   開機水波紋ㄋ

到底是哪裡的問題ㄋn_019|

网友:
問題出在AD板上...

网友:
先往穩壓IC那邊抓起
12V to 5v
5V to 3.3V
3.3V to 2.5
再來就檢查
TTL AD晶片
TTL to LVDS晶片
http://www.badongo.com/t/800/10938913

楼主:
回复 网友A:

    GTORPO大大

RSDS AD晶片   RSDS to LVDS晶片  要如何檢查ㄋ

网友:
穩壓IC電壓測試正常嗎?

网友: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先用通用板試試看!

网友:
AD上各個電容先檢查一下

网友:
上面四顆電解電容先拆下來檢查

楼主:
大大目前電壓狀況如圖:    電容表目前沒有在身邊  隨後量測完會附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穩壓IC電壓正常
可以先用通用板試試看
通用板畫面正常
可以加焊TTL AD晶片試試看

楼主:
小弟
        我 沒有通用板
                    大大都用什麼通用板ㄋ  介紹一下好嗎 ?  謝謝n_064|

楼主:
我被騙了

狼大
          小弟狠下心來 買了2621公板  一開始拿到後就 很開心  回去看著公板後面的編號  裝上去  這時才發現公板沒有線材  小弟就回去 台南小東路上的 ....購買線材

阿之屏線1條卻給小弟収100  心理很不高興  但為了學習卻掏出辛苦錢  買了下去   。

       問題 是連教連指點都不是很願意     公板也賣350  好貴喔

楼主:
公板壞掉要如何判斷阿

ㄚㄚㄚ

小弟想說  把vga上的排針改掉
改完後的照片

整體安裝照

問題是剛開始按on/off背光燈還會亮n_010|

  用熱封槍改完後一開始按no/off 它就不離我了  不管我多麼的用力按 ,按很多次都不動了n_153|

可以指點我一下嗎????   小弟好失落喔  :on_152| :on_154|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別人進貨 近來放者等你買還要負擔房租 人員的開銷電費 管銷
別嫌貴了
不然你依次近各10套 我幫你買 我賺代購手續費 600就好 說穿了這各公板在大陸是不櫃
一套就台幣一百多 還整套配件都有一一
PS 改公板沒ONOFF反應 請檢查你電源案件版是否接錯腳位了沒變更過。。。。。。。。。。。

楼主:
ONOFF有接對辣n_171|

楼主:
感謝站上盧大指點

                    不敢相信公板復活了  是保險司斷了 圈起來紅色的部分

楼主:
這樣是螢幕壞了嗎

网友:
可能是屏線不對或是程序不對,
沒有對應到這片面板.

网友:
鼎科通用板點屏定義2621V2.0-A
模式                                                                     1-2           3-4           5-6           7-8
800*600        1LVDS        6bit        ×        ●        ●        ×
1024*768        1LVDS        6bit        ×        ×        ●        ×
1024*768        1LVDS        8bit        ×        ●        ×        ×
1280*1024        2LVDS        8bit        ●        ×        ×        ×
1280*800        1LVDS        6bit        ●        ●        ×        ×
1400*900        2LVDS        8bit        ●        ×        ●        ×
1024*768        2LVDS        6bit        ●        ●        ●        ×

●:表示上跳帽
×:表示不上跳帽
每次調整均需斷電才有效.

楼主:
跳冒有跳對阿  但也是一樣ㄋ   電源也是3.3v

努力查問題

网友:
有查面板規格書對應屏線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