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PLUS JLD-320V2 畫面異常..

楼主(2010-11-02):
家裏這台老電視最近出現怪怪的問題,今天剛好有空,拆開看了一下,本來看到一堆暴開的電容,想說是"軟的",後來換完才發現不素........

不有名的廠牌

老老的機器

老老的機器

身份証

身分証

身分証

異常的狀況1

異常的狀況1

異常的狀況1

異常的狀況(畫面方塊不停閃爍)

異常的狀況

異常的狀況

異常的狀況2

異常的狀況2

DVI輸入正常

正常的狀況1

正常的狀況1

色差端子輸入正常

正常的狀況2

正常的狀況2

補焊過的電路板

補焊過的電路板

補焊過的電路板

異常的狀況在一開機就會出現,如照片所拍的,局部不停的閃爍,不過,大約熱機40後會慢慢的消失變回正常...
故障的輸入源有:第四台、AV端子、S端子,但..色差端子、DVI、D-SUB是完全正常...
本來以為是暴開的電容引起,但更換後狀況一樣,電路版也有補焊過,也懷疑過是T-CON的問題,但,並不是所有的輸入源都是一樣的狀況...
熱機後它又會變正常...但又不是空焊....
這問題真是太難了....不知大大們有沒有遇過這樣怪怪的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大大所指的怪怪IC是圖中哪一顆?感謝分享一下~

网友:
我是比較龜毛一點  我可能 會 把所有 電容都檢一次

我發現 有時候 他沒爆  但是  就偏低或偏高  都有可能  細節要注意  ^^ 加油

楼主:
2#
chaimarvin

什麼東東?

什麼東東?

請問各位大大,圖中寫著"5R6"是什麼元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是inductor
電感5.6uH
工作及最大電流量多少........,需另查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ductor
http://www.chilisin.com.tw/en_new/chinese/product/product.htm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源區塊檢查看看.輸出電壓正不正常.

楼主:
好像很少見...
不知道那邊可以買到?

网友:
電感並不容易壞喔!問題點並非在那囉!
出問題的,清一色是電視卡的部分,可以往那邊找找了。

网友:
我有一部與你相同型號之電視,但我的可能是面板壞了(出現直線條紋),是否可以兩部修成壹部,你的是否考慮賣給我,或我的賣你?合力修復此電視.

楼主:
請hookchung兄收短消息 。

楼主:
回复 楼主:

這兩天把全版都補焊一次,還換了看來怪怪的ic,終於搞定它.....
完修照!
ok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