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三個元件的用途以及是否有取代元件

楼主(2010-11-02):
這三個元件都是在筆電上的元件~ 請問他的用途是什麼~

有無替代的元件~@@?

网友:
第一張
可能是power mos
可能是穩壓ic
必須要有該零件詳細的編號,才能找代料

第二張
鉭質電容 (SMT)
正面的代號就是容量.耐壓
盡量使用相同容量.耐壓的零件

楼主:
第一張
可能是power mos
可能是穩壓ic
必須要有該零件詳細的編號,才能找代料

第二張
鉭質電容 (SMT)
正面 ...
引用 网友A:

雄爸爸 這元件都是 舊筆電版子上的元件~ 第一張...那就是他上面的型號= ="

第二章 我則是不知道該怎麼計算他的容量與耐壓~ 可以麻煩說明一下嗎^^"?

网友:
江郎才盡
我只知道這些了
(我沒有對照表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