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的FM天線,可以用一般的數位電視天線來改嗎?

楼主(2010-11-02):
 請問一下,汽車的FM天線,可以用一般的數位電視天線(底部有吸盤的那種)來改嗎?
改起來的效果不知如何?

网友:
數位電視天線有供電的不行改,沒供電的改,天線主體可要X5~6倍長,因數位電視天線是做在UHF,FM是在VHF,一般主體在1/4人可再加RFAmp即可

网友(2011-06-04):
我記得好像接收頻率不一樣

网友:
波長不一樣差太多硬要使用效果不大
有汽車專用FM天線放大器可用較大汽
車精品材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