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烤箱電源線更換問題

楼主(2010-11-02):
我有一個電烤箱電源插頭會發熱,目前已經變形,現在想要更換電源線,原來的接線方式是用壓接的方式(閉端端子),可以用其他方式接線嗎,各有什麼優缺點,請知道的人不吝告知。

网友:
把電烤箱的插頭剪掉,再買一個品質好一點的插頭換上不就好了!?

鎖緊接好不就可以了。不然再上鍚好了。
(如果是電線不好,要換就比較麻煩。換插頭不會太麻煩。)

网友:
對了。烤箱最好不要接延長線。直接插牆上的插座。

如果是大烤箱一定要接延長線,也不要買市面上買得到的延長線。自己用粗一點的電線(像拉冷氣那種)自己做延長線,這樣比較安全。

网友:
電源插頭發熱一般都是接觸不良,所以建議您連插座也換掉,如果整條電線都會發熱就表示該條電源線耐電流不足或電源線品質不良阻抗過大,要換整條電源線,記住烤箱運作中別拔電源線,久了會使插頭與插座電鍍層受損接觸不良,如果您在台中可以去建國市場買電源線一端幫你壓接好Y型或O型的端子的

楼主:
我再補充一下,壓接的方式(閉端端子)是在烤箱內部,外面的插頭是一般的常見的,發熱的部分只有插頭附近不是整條線,插頭已經變形但還可以用,我想到2種作法,第1種是買新的電源線更換,不知道電料行有適用的規格嗎,接線方式一定要壓接嗎,第2種是將原接頭剪掉另外買插頭安裝,不知道哪種方法比較好。

网友:
真巧..我剛好也想買插頭....

感覺上應該是先用O型端子壓接後....再鎖上插頭比較好吧...

有錢人都會去買醫療級的插座&插頭....彼此間會夾的很緊...插拔時還有些費力...

不過我想..買個國產...有些名氣的牌子應該就ok吧...現在插頭應該都有15A吧???

忽然想到...現在插頭還有台灣製嗎???是不是都是大陸製的???

网友:
烤箱..微波爐..熱水瓶..用電量大一點的還是別亂換好..
我個人要換會拿更粗的銅線換上去~~比較保險

网友:
熱水瓶的電線很像電腦用的。有一次我隨便拿一條電腦用的給熱水瓶用。

結果整條燙得手都不能摸。要小心啊!!最少要用原來的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