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15G-MF 主機板問題

楼主(2010-11-02):
GA-8I915G-MF 主機板問題

故障前使用都正常,在一次開機,bois 嗶一聲後,畫面就停在

cmos checksum error-defaults loaded

但確無法選F1, 鍵盤無反應

清除cmos,拆下電池也沒用

請教各位大大,此情況是哪裡出問題呢?

网友:

故障前使用都正常,在一次開機,bois 嗶一聲後,畫面就停在

cmos checksum erro ...
引用 网友A:

    BIOS錯誤 從新燒BIOS應該可處理

网友:
記憶體錯誤也會導致此情況,先試試

其二就是重修BIOS

楼主:
感謝二位大大的解惑,
記憶體部份,小弟有試過多支不同的,但問題仍在,
若BIOS錯誤 重新燒BIOS
哪位大大 可以幫重新燒BIOS呢,基於使用者付費,可依行情支付,
有在台中,可幫忙的大大嗎
在此先謝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中部可以找順興大大唷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ghlight=%2Bshunxing

网友:
你鍵盤正常的吧?

PS/2電路檢查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