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SONIC HD3702 的37"液晶電視開機有聲音無影像

楼主(2010-11-02):
ESONIC HD3702 的37"液晶電視開機有聲音無影像
請問要從哪裡下手檢查
高壓版高壓電組已測過正常都在1.K

网友:
背光無亮的話大部分是電源板暴電容造成~~
有背光的話可能是T-COM.........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
先用手電筒照射有無影像,有影像的話往高壓及提供背光電路的電源下去著手

网友:
PO些圖比較好著手!

网友:
高壓板上的電容.檢查看看先..
客廳裡.那台ESONIC 32吋液晶電視..
我已經換了兩次電容說...
不過.我是兩次都不開機..才拆開檢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