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P800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0-11-02):
各位先進大家好,小弟藉由這個位置發表一下小小心得,此次故障的機器是華碩P4P800.
梅姬颱風帶來豪大雨那幾天,同學拿來一台主機與筆電,都是華碩的,主機不開機,筆電顯示
卡有問題!主機板搞定了,沒空拖到最近才完成.筆電缺料中,先說說處理好的主機板吧.這
塊主機板上電測試,除錯卡擋"00",不開機,沒畫面...心想,最好別太麻煩嘿,我只有三用電表
,烙鐵,電容表,一些看起來派不上用場的零件,摸了一下南北橋,溫溫的,再摸摸看記憶體插
槽旁邊的那顆Q87:
,也是溫溫的,仔細看了一下主機板上的電容,也沒爆開...搜索站內其他先進的發文,靠近AGP
的這兩顆MOS滿多人投訴,覺得這裡是不是該電表拿來量一下!?
(抱歉,圖片是已經換上正常的,故障前的圖片忘了拍,原本是兩顆APM2054N.)
紅色框起來的S腳電壓只有0.3V...這就奇怪了,於是拆下來量,結果是D-S雙向導通,它不行了!
手上沒APM2054N,就用60N02R代替,順便把另一個也換掉,免得改天換它也罷工,兩顆MOS
都換好了,就是下圖這副模樣,Sorry,焊得不是很漂亮,老天保佑能正常WORK就行了.
接著實際測試,跑碼開始跳了..."嗶"一聲開機了..
再來安裝WinXP試試........(實際只拍安裝過程,安裝WinXP是OK的)
在安裝Driver過程中,網路卡有問題,Driver無法正常安裝,在控制台中網路卡出現黃色三角標
誌,再爬文爬到這篇: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088&highlight=p4p800
才瞭解原因是3com的bios壞了,所以Driver灌不進去.最後在主機板的bios裡,把內建網路卡
選項dsiable掉,另外再插一片D-Link的網路卡上去頂著
上圖就是3com網路晶片搭配的bios,手上沒零件,沒熱風槍,沒燒錄器............同學,你該滿足
了,我已經幫你省八百多塊了.

楼主:
抱歉...不知道為何結尾又多出來第一張圖片.

网友:
呵呵,北橋加個風扇吧,不然下次北橋就跟你說掰掰了

网友:
不錯!!有檢修過程。

网友:
恭喜恭喜.....又省一筆啦n_047|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啊,這塊P4P800在當初也是很有名的吶!
只是通病修不完!哈~~

网友:
嘿嘿不錯喔

幫助同學又學到東西

不過你主機板灰塵過多

拿把靜電刷清一清吧

网友:
同斜!你好棒唷!

网友:
恭喜啦~~~如果都不開 連00都不顯示怎半

网友:
助人為快樂之本,學問學問!學到了,謝謝

网友:
我也有這塊老板,同樣是烧這兩顆MOS,未换上MOS前北橋可以炒蛋呀及烘牛扒n_136|换了之後完全正常。

楼主:
恭喜啦~~~如果都不開 連00都不顯示怎半

回#9,M大:
     如果連除錯卡都沒顯示文字,應該是主機板沒過電,你可能要從電源輸入的源頭查起囉.

网友:
感謝john_avatar 大分享MOS
檢修過程實修照片資訊.

网友:
助人為快樂之本,學到了,謝謝

网友:
感謝分享

華碩的P4P800系列好像是老毛病了

死的地方都依樣

网友:
>.< 華碩討厭的常態性故障點 "AGP邊的這兩顆MOS"

不錯的維修實例

网友:
好厲害   希望我也能像你這樣    充實自己

网友:
學到了~
話說通用性的故障點,那都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無數的先進維修心得而來~
感謝分享~

网友:
好文 推推
精彩

网友(2011-07-23):
感謝分享,維修過程敘述詳細,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