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三隻鳥 VA2216W 外殼拆解<已解決>

楼主(2010-11-03):
收到這款 LCD ,狀況是 Power on 顯示無訊號,隨即藍燈轉橘燈,
要拆解外殼時竟然上下不得其手,僅能將卡片插到這樣子,無法正確刷開卡榫
想請教拆過此機型的前輩,其卡榫的正確位置和施力方向, 真多謝了!

网友:
卡片我不知道斷了多少片了  出力點 也有很大的關係   殼的面積 很寬  你用一張小卡片 如何把殼撐開 ?
http://bbs.pigoo.com/thread-23977-1-1.html  看一下 對你會不會有幫助  ^^

网友:
拆機的工具(如你用的卡片), 多準備幾個, 插入後向左右測卡榫, 試到了上下壓卡片..

這只是試一個卡榫, 其它的要再試試.. 這張卡片就卡在那, 或使用其它工具固定..

一般卡榫的位置都在中、左、右 的位置不難抓出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一型號有拆解過,比起VA2216W容易多了,因為板框較薄的關係,謝謝您的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已經拆斷一張卡片了,看來要用硬碟盤來試了

网友:
剛開始我也找了很多卡片來拆~~熟點就OK拉~~
卡片斷沒關係..機殼不要破損就好

网友:
想辦法把 碟盤 放進去 上下扭動 或轉動   就可以拆了   心臟強一點

   用的感覺  是 ......   比 卡片省力   多拆幾次   就會上手   加油 ^^

楼主:
暴力拆解法,兩張卡片再加小平起子,
一張卡刷開,另一張卡墊著小起子使盡吃奶力,
比比剝削,卡榫斷光就開拉!
拆過這麼多台,就這台最難拆!

网友C(2011-09-27):
請問那根腳座的腳要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那根腳座的腳要拆嗎?

好久的維修記錄了,有點忘了說,
腳架是一定要拆掉的,印象中好象有一隻螺絲在腳架底下。

网友D:
大家好
我現在也遇上同機型外蓋我也打不開請樓主說明你後來如何開的呢?
外殼真難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
我現在也遇上同機型外蓋我也打不開請樓主說明你後來如何開的呢?
外殼真難搞 ...

jeremy168 大大 您好  這裡有相似的例子 同外型不同號 但不知是否正確 希望對您有益
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92-1-5.html   19樓

网友:
引用 网友E:
jeremy168 大大 您好  這裡有相似的例子 同外型不同號 但不知是否正確 希望對您有益
請看 http://bbs.pig ...

謝謝大大提共得文章

只是那麼難拆原廠這麼維修,不可能慢慢一台拆一兩小時
因該有訣竅只是大家不知道

网友E:
jeremy168大大 這類型是有名的難拆 對新手來講是考驗 不過有了 狼大 示範 可知內卡榫的位置
是可以減少一些難度

祝 順利

jeremy168大大 您好   (我用介面卡納各後鐵片檔板敲不開)
起因是後盖與前面板框架盖接駁的很緊 請依狼大的圖片參考  因很緊是需要用一些巧力的
拆殻工具_因小者維修資歷甚淺 經驗極少 還是請您有空再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2888-1-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jeremy168大大 這類型是有名的難拆 對新手來講是考驗 不過有了 狼大 示範 可知內卡榫的位置
是可以減少一些 ...

謝謝你~就是看了硠大的示範目前連右上角都打不開
不知道該用甚麼工具,我用介面卡納各後鐵片檔板敲不開

网友F:
要使用有彈性的薄鋼片,可插入縫隙且施力不會折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使用有彈性的薄鋼片,可插入縫隙且施力不會折彎的

看來真需要去買ㄧ片油漆批土用的銅片板囉
但太薄不是軟軟的不好失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使用有彈性的薄鋼片,可插入縫隙且施力不會折彎的

可否請狼大說明一下銅片如何方向插入,是面板這邊還是被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18844281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2048354 ...

這兩種刮刀並不適合用來拆豰,因為金屬刮刀會留下痕跡。
壇論中有推荐一種好用的工具,找一下就有了。

网友:
是鋼片,且要夠寬,以寬邊整片插入前後殼縫隙處,然後透過鋼片施力把前後殼撬開
寬邊插入的用意是避免造成面積過小的施力點,使外殼有明顯受損痕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種刮刀並不適合用來拆豰,因為金屬刮刀會留下痕跡。
壇論中有推荐一種好用的工具,找一下就有了。 ...

目前人家不要囉存讓我練工修看看的
有刮傷是還好

网友:
露天似乎比較多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27942909

但不知能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