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腦無法關機

楼主(2010-11-03):
只能用常按主開關才能關機.LED燈一直亮.+5V.+12V.-11.2V電源測電壓

网友:
我有遇過一次
解果是軟體有問題
重灌因該就可以

楼主:
有重灌過.沒用.好像是電源的問題.謝謝

网友:
周邊如果有介面卡,可以拆除,避免衝突影響。

网友:
交叉測試一下, 就很容易找出問題點了..

好奇的是, 大大做了那些測試, 說明白些, 才容易找出問題點..

THKS..

网友:
標題應該改為....."系統無法自行關機"

楼主:
換一個新電源350W.正常了

网友(2010-12-12):
好奇怪唷,都顯示此帖僅作者可看?????
這有啥意義啊,那乾脆搞私人訊息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