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P4S800-MX不跑碼維修 Part 2

楼主(2010-11-03):
大家好

繼上篇華碩P4S800-MX不觸發維修

把以前因不會修的板子拿出來研究研究,終於修好了

型號一樣是P4S800-MX

此片可過電、可觸發、但不跑碼

一開始確認各元件有無在工作,最簡單就是用手摸摸IC有無溫度

這是小弟的方法啦

發現都是冷的,研判CPU有缺電壓導致不工作,先量測CPU供電1.8V正常,2.5V只有1.2V出來

這應該是不工作的主因了,先更換之

更換後輸出已2.6V正常,但實測還是不跑碼

量測P、C、R後發現,CPU的C有一腳沒訊號,研判主時鐘晶片有工作,但輸出有不正常

先更換試之

更換後C量測已正常,組裝後已可跑碼

測試可開機正常

此次維修的元件

最後一樣感謝在此貴站所學,所以才能修好發實例給大家

謝謝大家

网友:
哇~~~好棒的維修過程。

网友:
看照片應該是記憶體供電電壓,而不是CPU供電電壓。

网友:
厲害,厲害,再多分享維修實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記得之前有文章提到,記憶體的2.5V有傳回給CPU做參考電壓

所以才這樣認為的

那個是記憶體的供電部份沒錯

网友:
不錯的維修分享..

大家怎麼都不評分呢? XD..

网友:
恭喜恭喜......有料可換是幸福的

网友:
哇~~~好棒的維修過程。不錯的維修分享..

网友:
厲害  很棒的維修文

网友:
謝謝經驗分享
又學到新的知識ㄌ

网友:
不錯不錯~ 高手越來越多了. 真是棒!!

网友:
厲害厲害~~恭喜完修~
學到經驗了~感恩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謝分享~讚~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小弟要加緊學習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