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可以宣判I/O晶片死刑嗎?

楼主(2010-11-03):
I/O型號:華邦W83627EHG-A
故障點:
主機板開機電路故障,無法PS_ON...
檢測結果:
1.POWER_SW電壓有!...2.52V
2.SB5V正常的情況下在ICH7R南橋四周有下列電壓..
=>3.38V、2.55V、1.12V、5.13V
3.32.768KHZ石英震盪器壓差....有!
4.RTC電源..有!

I/O晶片腳位電位變動如下...
61=>3.3VSB
67=>PS-OUT 3.37~0V有跳變
68=>PS-IN 2.5~0V有跳變
72=>PS-ON 5.16V沒跳變
73=>SLP_S3# 0~3.38V 有跳變,待機時0V按電源鈕後3.38V
74=>VBAT 2.55V
75=>RSMRST# 0V~3.23V有跳變

該有的訊號都有了,我認為I/O開機電路故障...不知各位高手有何看法?

楼主:
另,該主機板合併有RESET燈號恆亮故障...PCI插槽的RESET訊號被持續拉低,顯然
RESET電路有部份元器件短路拉低電位.........想請教

1.該板RESET電路沒有使用邏輯晶片,該如何下手?....RESET針有3.38V

2.意外發現IDE的1針和I/O的第94針(RSTOUT0#)導通(只有2.4歐姆)??
難到IDE的RESET訊號由I/O發出??

网友:
ICH7R,沒有提供IDE控制器,但有IDE的傳輸介面,所以看到有IDE的話,是由IO晶片所控管,相對的IDE的reset也是由IO去負責的,南橋就不會對IDE去發出reset的信號了。
小弟我看到datasheet是這樣想的,不知有沒有錯,如果有錯,請大大們幫小弟訂正。

IO的72腳=>PS-ON,沒有跳動,小弟我是偏向跑看看它鑽到哪去了(應該會有電晶體去推動),有可能是IO本身故障,或是電晶體故障,譬如BJT直接導通,把B極電壓拉走了,所以IO沒辦法把電壓拉低。(如有這樣的故障情形也就蠻怪異了)

PCI插槽,或可以量測一下rst#對地有沒有被拉低了。

网友:
另,該主機板合併有RESET燈號恆亮故障...PCI插槽的RESET訊號被持續拉低,顯然
RESET電路有部份元器件短路拉 ...
引用 网友A:

IO有LRESET#是輸入   RSTOUT0~4#就可同步輸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ㄝ,我都忘記ICH7R本身沒有IDE介面,變成純SATA介面了,
所以那個IDE隸屬於I/O晶片管轄......

至於PS-ON,我再跑一下線路好了....之前跑沒看到有電晶片在其中,蜂鳴檔
測發現可以直通I/O晶片去....

另外S大對RESET高電位被拉低有何建議?
它整張板沒看見邏輯晶片顯然是用另一種電路設計,我來去翻書找找一時沒有頭緒...
另請教南橋對I/O晶片發出RESET訊號時,由I/O的哪個訊號腳位進入呢?

网友:
回復  s10274chen

真的ㄝ,我都忘記ICH7R本身沒有IDE介面,變成純SATA介面了,
所以那個IDE隸屬於I/O晶片 ...
引用 网友A:

ICH7R datasheet(有IDE interface)
http://www.intel.com/assets/pdf/datasheet/307013.pdf

W83627EHG(沒有IDE interface)
http://www.winbond-usa.com/produ ... F_%20W83627EHGb.pdf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cakey大的說明.....我看看

若這IDE隸屬南橋管轄,怎會和I\O怎上邊呢??

還是說這I/O有故障導致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key大~

小弟資質駑鈍煩請進一步說明...感謝n_002|

网友:
回復  cakey

感謝cakey大的說明.....我看看

若這IDE隸屬南橋管轄,怎會和I\O怎上邊呢??

還是說這I/O有 ...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做法是南橋將PLTRST#(或PCIRST#)連接到IO的LRESET#,RSTOUT0~4#就可同步輸出RESET信號

网友:
挖哩!看了cakey大貼的兩份datasheet,原來IO不掌管IDE........所以,看到南橋寫IDE interface還真是南橋掌管IDE。
看了一張945PL的方塊圖.....

reset被拉低,如果板子是像cakey大所說,那真的蠻帥了,一些會用到reset的線路,從IO拉過去,甚至連南橋的也是,同步,掛IO的機會還是蠻有可能出現。
PCI的rst#,從南橋發出來......如果對地阻值為0,那真的.....又值得考慮了。

网友:
基本上主板的reset訊號都是由南僑往外發送到所有週邊,但是有pci reset 被拉低的情況也有可能是
pci bus 上的裝置損壞造成,看上面那張圖它有兩個內建的pci裝置 lan & 1394,也可以考慮一下從pci
裝置下手去查看,不過前提要確定主板所有主電壓都有出來再去查,以上給您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cakey大~

感謝你的指導....我會去查證一下等我回報結果

楼主:
回复 网友D:

S大,感謝你的提醒...我會注意的...

楼主:
11/05最新檢查進度..

1.昨天花時間又把該板清理了一下,這張板是張可憐的板,到我手上時被不明
液體潑灑過,當時經過清洗後發現他內建的IDE RAID晶片周圍區域都有遭腐蝕
的情況,於是我進行清創手術.....將那兩個IDE介面拆除,慘烈到無法解焊PCB
的元件孔內銅圈連針腳都被取出.....後來再把晶片到IDE間的排阻都給取下避免
短路...目前該晶片尚未移除,IDE訊號線路已經被中斷....

2.RESER燈常亮的情況已經解除,因為昨天我將PCB又清潔一遍,然後將原先
空焊的零件位置接點氧化物刮除重新上錫避免氧化,補焊受氧化的零組件焊點。

3.目前的故障是......開機電路無法運作、RESET電路手動RESET失效,RESET
鈕附近電路顯示高電位有拉低但南橋卻沒有復位動作,須確認進入南橋這段的線
路....另,手動加電時有發現除錯卡RESET燈號會亮=>熄.....IDE、PCI、PCI-e
BUS(隸屬南橋)介面RESET電壓有!

目前確認記憶體供電電路正常,VDD和VREF電壓正常、VRMCPU供電電路輸出
電壓正常、時脈電路目前待確定...因為找不到產生器IC的規格書無法得知腳位只
確認運作電壓有,14.318振晶有壓差...

我得找另外一本電子書....它的RESET電路示範說明比較多,我這板沒用到邏輯晶
片,我無法判斷南橋復位發給誰去"分路"到其他裝置去......就這樣了

感謝以上各位給小弟指導...修這板我就可以把八年的老電腦升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看來把PCI rst#拉低的元凶,就是IDE RAID,此問題排除後,接下來所有供電都檢查沒問題了,那就僅剩開機電路及reset觸發電路了。

一定會有防彈跳電路,沒有樞密特,會使用RC方式,以電晶體來達成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弄得很灰心說....

ICS630187時脈產生器、ITE的IT8211F的IDE晶片規格書都找不到...
無法確認時脈IC的PG信號與檢查是否都有輸出,IDE方面我是沒有熱風槍
想說把VCC腳位挑起給他停用....

PG訊號確認的不順利,只找到到I/O的PG腳位...到南橋等地方的沒跑到...

RESET方面....PCI介面由誰控制不知道(假設是南橋),PCI-e 1x由I/O產生,
IDE介面也是由I/O產生.....IDE控指晶片和PCI BUS同路.....PCI-e 16X應該
由北橋控制....

這線比頭髮細...又密集.....加上不知道兩端點的IC腳位很難分頭反向追..

网友:
ITE 8211F pin map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0189
playx大大 以前就有貼過了
(ASUS P5GD1-VM/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你cakey大~~感恩阿n_002|

楼主:
11/06處理報告..

1.該主機板(P5LD2)的RESET訊號我已經大致摸出來了!!
起碼有兩路RESET訊號...
A=>PCI插槽與使用PCI介面運作的IT8211F-IDE晶片
B=>由南橋到W83627EHG-A_I/O晶片的30PIN(LRESET#),
由I/O的88、89、90、93、94PIN控制PCI-e 16x、ALC882、不明猜LNA
、PCI-E 1x(三個同路)、IDE裝置的RESET訊號

A、B兩路的起源訊號不同路!目前確認到I/O 30pin的叫做PCIRSR#

2.RESET的電壓還是會消失,時有時無....消失的範圍剛好就是上述那五個裝置
,懷疑是I/O晶片異常引起的...

3.RESET鈕進入南橋晶片的一個點按下RESET鈕會變成低電位,應該是
ICH7R的SYS_RST#腳位...

4.Clock方面,應該都OK....各PCI、PCI-E、BIOS、I/O都有Clock訊號1.6-7V

感想....沒有熱風槍和替換料,否則換顆I\O就知道結論了..

网友:
沒替換料真的會修的心灰意冷的

被迫中途放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已經有預感會不會是南橋有問題了,但支持我繼續搞下去的動力是

這張板曾有除錯卡跑碼的經驗,顯示FDD控制器故障(也就是I/O)...

我只是沒有那種經驗證明I/O故障會牽一髮動全身..

楼主:
RESET分兩路:

A: PCI BUS,插槽與使用PCI介面的IDE控制晶片

B:控制I\O、BIOS、Gb_LAN、北橋,I\O下轄了

IDE、PCI-E 1X、PCI-E16X、ALC882裝置

网友:
感謝你的指導.我要去查證狀況...

楼主:
我搞到撞璧了......RESET電路上的電壓又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reset時有時無..........IO大概不保了。
a471大您查到這樣了.........目前的瓶頸,便是IO無法經過進一步確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大~

我有點不明白的情況是怎麼會有整個RESET電路的電壓全被拉低的情況,我個人
認為應該是會有"部分電路"電壓被拉低的狀況,這我就比較能理解了。

RESET訊號最根本的產生源是南橋,南橋通常透過PCIRST#和PLTRST#腳位去
"分支"訊號出去給各需要復位的晶片使用,而這張板子的RESET訊號走法我大致
找出了,如果是I\O異常應該會以I\O轄下控制的裝置發生異常吧?怎會連另一路的
PCI介面也失去電壓?我懷疑會不會連ICH7也壞了?....可是我今天還碰到跑馬阿,
除錯卡擋"E0",說軟碟控制介面異常......RESET鈕到南橋這段我已經抓出,到南
橋進入點前正常作用(可拉低電位),如果南橋運作條件已經滿足應該就會運作了..

剩換I\O沒做....

整張板跑透透....都是跑線路的記號與刮漆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全部的reset都被拉低,有可能的原因,小弟我想大概就屬「最關鍵」的幾個腳色造成沒有reset造成的吧!
像CPU不工作、南北橋,是有可能會這樣,南橋要對所有的裝置做確認的動作,一個環節卡關,後續就跑不下去了。
小弟我有點懷疑........CPU的socket,它是BGA的話,那就......不然就實在有可能是IO了。南橋掛的機會應該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LGA775的,你意思是我要把CPU取下測一下RESET訊號走向?

南橋的上述兩個訊號我有找到,當按下RESET鈕時那兩個訊號
電位不會拉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是CPU座,看是有針腳的還是BGA表面黏著的......有針腳的就不用去考慮空焊的問題,但如果是BGA的,那就也要考慮CPU座的問題了。

南橋在按下reset排針,竟然不會電壓跳動,瞬間把電壓拉低又恢復高電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張板上RESET電路的電壓有時候會消失,也就是5或者3.XV的電壓會不見,
電壓不見除錯卡上的RESET燈恆亮......此時包含PCIRST與PLTRST這兩路下
所有的RESET電路的電壓消失(低電平)....猶如維持在RESET鈕按住的狀態下..

可是RESET鈕到南橋的SYSRST訊號端之間的電路正常阿!?如果是I\O引起(假設)
那應該只會造成I\O晶片轄下RESET電路控制的設備異常,怎會連同另一路的
PCI BUS介面(含轄下)設備也異常了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覆

a471大.....這....不會吧!竟然連5V、3.3V這些電源都不穩?
電壓不穩.....那就與IO、南橋這些的關係不大,如果是電源不穩,那就要往P的部分著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電壓就是這麼怪....當除錯卡復位燈亮我就知道它上頭的電壓消失了...

這板搞的很累,因為元件都沒有編號喔.....我要畫電路圖都不知道該怎麼著手

网友:
回復  s10274chen

這張板上RESET電路的電壓有時候會消失,也就是5或者3.XV的電壓會不見,
電壓不見除錯卡 ...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有兩個問題
1.你的除錯卡上LED燈是否由12V供電嗎??
2.RESET燈恆亮是因為RESET為低電平???

网友:
除錯卡上RESET燈會亮通常代表RESET 為LOW 狀態,正常RESET 有發出是不會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除錯卡上的LED燈號由誰供電得看它代表的意義,+12V的燈號當然由
+12V供電,RESET燈號亮不亮看卡的設計,大多數的卡是當RESET
訊號作用時燈號亮,平時(不按RESET鈕、系統RESET沒作用時)不亮..

那我這張板燈號亮起碼代表了PCI BUS上的RESET訊號作用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謝兩位大大的回答

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若所有的RESET電路的電壓消失(低電平)讓除錯卡上的RESET燈恆亮,那RESET燈的電源是從12V或3V待機電源???(5或者3.XV的電壓會不見)

楼主:
回复 网友C:

PCI介面的除錯卡其燈號來自於PCI插槽的RESET腳位,你可以直接測量

PCI RESET腳位得知狀況.....RESET電路的電壓大多由+5VSB轉換而來..

网友(2011-03-14):
這幾天再檢修一張p5vdc-tvm,上來找看看檢修範例,剛好看到這篇和我的情況雷同,板子到手時,除錯卡上reset燈恆亮,先量cpu、主供電1.10v、reset 1.2v、pg1.2V,ide 1pin及pci A15pin復位皆為0V...
這樣等於全板不復位,cpu還會有reset..?,後來查到類似的上電時序,再了解atx pg另外一路直入北橋...
再來查了各電壓及clock,大致應該都ok,但奇怪就是沒有ide、pci reset#,此板也沒有74系列邏輯閘等分支,後來看到it8712f-a ixs的io晶片和reset訊號有相關連,剛好手邊有一顆之前拆下來的就換上先,真的ide及pci就有reset(高=>低跳變),本以為修好,結果上u測試,變成reset燈會間歇閃,看來還要多努力...
請教 a471大,後來此板有試著換io看看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