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三隻鳥VG900有黃色斑點

楼主(2010-11-04):
三隻鳥VG900有黃色斑點~~
日前回收到一台VG900發現有黃色斑點~~..換過屏口排線仍未解決..於是拆開面板已為裡面發霉(因為我遇過發霉的)...面板分解一片一片擦拭過..均未發現汙垢..請問各位大大有類似情況完修過嗎??謝謝!!

网友:
不知道這算不算是燈管老化 的一種     也許燈管快壞的   .... (存屬各人猜測 )

网友:
個人感覺
像是LCD前面的板子老化.髒污造成

huige你在竹塹哪兒
我在竹科&寶山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是在偏光片和液晶玻璃之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是偏光板和玻璃之間..之前有修過發霉的..這片我特別分解看過都很乾淨~~也用布擦拭過...
排線和AD板也換過...懷疑是與玻璃相連邏輯版的問題
..

网友:
先不插屏線試點,看有無這類斑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報告狼大:
不接屏線點起燈..整片白的..
所以燈管應該沒問題..

网友:
若是在送信號給面板才出問題,則可歸類為面板或是AD異常,可以嘗試使用通用AD試點

网友:
玻璃或是偏光膜的問題,遇過粉紅點,黃點
或是斜紋,都是判定面板報廢.

网友:
只送背光去看就知道啦,均光片的可能性也有

如果要確認清楚的話,把玻璃面板(Cell)取出,點亮背光來看

楼主:
回復#8::狼大....AD板換過..所以排除AD板故障..
回復#10:suneku大大..面板分解過...看不出任何污點..
回復#9:海洋大大:玻璃或是偏光膜的問題,...報廢無解..只好拿來當監視器也好
感謝各位大大教導~~

网友:
這種問題真的都無解嗎...

网友:
如果是均光片造成的,可更換均光片

如果是偏光板造成的,可重貼片光板

如果是IR(影像烙印)造成的,只能順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