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西屋洗衣機維修(已解決)

楼主(2010-11-04):
家裡的舊西屋洗衣機(型號LA-95XTV),突然不動了...通電沒反應...
拆開後,看到電容都爆了.

二話不說,挖防水膠,電解電容全部換掉...

換完後,通電...下圖有紅圈的LED常亮,按鍵沒反應

就在翻來覆去火線測量時,突然一陣火光...不知哪裡短路了,結果如下圖,一堆電阻燒掉了.
燒掉的電阻編號是
R11,R12,R13,R14

感謝各位回覆,已經找到殺肉的零件了.
有沒有哪位大哥有一樣的板子,可以告知電阻規格,或是有中古品可以賣給在下的...懇請幫忙.謝謝

网友:
上膠上成這樣,不知其用意為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為是洗衣機~~怕線路~~受潮~~所以會上膠

网友:
我曾經試過要(突掉)那個膠好像很不容易ㄟ~~

楼主:
我曾經試過要(突掉)那個膠好像很不容易ㄟ~~
引用 网友B:

是啊,只能用手慢慢剝,都快破皮了...
而且不小心把電路板折斷了......

网友:
聲寶製造
拿舊品去聲寶比對

网友:
我家的西屋洗衣機也換過控制板,舊品不知道收到那裡去了~

當時維修那一塊含工資要"$1500元",好貴喔

网友:
怕受潮也塗太厚了吧...

楼主:
聲寶製造
拿舊品去聲寶比對
引用 网友C:

感謝滷大的情報,在下的洗衣機型號是LA-95XTV.
已經根據滷大的情報找殺肉去了.

网友:
  X天拍賣,有幾家在賣二手貨的機板,可以去看看,比較便宜
,約一仟元有找,但不保証,我曾經買過,該賣家在高雄。
  如果對二手貨不放心,可以將型號抄下後,到該廠商的服務站
直接購買,比較便宜,如果到家電行買,要等數天,且較不便宜。

网友(2010-12-09):
全新品至少2千起跳,且舊機型未必有料

网友:
若有需要此電腦板~我有良品數片每片900含運

网友:
我家的西屋洗衣機也換過控制板,舊品不知道收到那裡去了~

當時維修那一塊含工資要"$1500元",好貴喔 ...
引用 网友D:

找人來修這個價算還好.
原廠來應該是DOUBLE~

不過西屋現在CALL不到"原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