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E-VM BIOS設定無法儲存

楼主(2010-11-04):
主 機 板:ASUS P5PE-VM
版  本:1.03G
故障狀況:BIOS無法儲存設定,外部供電斷電後,即歸回預設值。
處理狀況:
1.量測CR2032電池為正常。
2.亦更換過電池,故障無法排除。
3.已更新BIOS至最新版本1501,故障無法排除。
4.裸版測試狀況依舊。
5.對板子背面的電池座接點,進行接觸,可量到3V的足夠電量,應為正常。但狀況仍無法排除。
6.做過JUMP CLRTC 1-2 -> 2-3 ->1-2,狀況依舊。

補充說明:
板子運作一切正常,沒有不穩定的地方。
就是BIOS設定無法儲存,有些困擾。

但似乎無計可施了。

拍攝圖片:

网友:
CMOS 又電到嗎 ?

楼主:
CMOS 又電到嗎 ?
引用 网友A:

對不起,您說的術語我不了解。

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或做相對應的動作。

似乎主機板,使用一段時間以後,多少會有這樣的問題,華碩的機率較高。

搜尋網路,還有另一說是CMOS壞了,但不知該怎麼看有沒有壞。

网友:
你可以順著電池座的正極往下找經過的電阻or雙向二極體等零件,看3v斷在那邊...搜尋一下,論壇裡這個問題很多人討論,應該可以修好它,加油^^

网友:
參考下面
請依箭頭方向依序檢查電池座,電阻,BAT54C,跟電容

网友:
這問題"BIOS無法儲存設定"似乎都是華碩主機板才會發生..
我自己家裡用的一片 A7V8X K7主機板也有這問題..
後來我是把電池座換新的..就解決了..
也有其他版大是換電阻.電容.就解決的案例..
你可參考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無法記憶 這更換電池作 電池後無效請檢查時脈IC 有碰過他損壞的主機板 出在ASUS版子上沒錯

楼主:
謝謝各位提供的寶貴意見,我再爬文做相對的動作。

网友:
先確認那顆BAT54C的三個角,看來自電池座的3.3V電壓是否正常,再來
看5VSB電壓轉換過來的3.3V電壓是否正常,最後BAT54C輸出正常,它
要能切換電池、POWER插上時兩邊來的3.3V電壓給COMS供電....

BAT54C可用二極體檔檢查是否異常,電池座如果有3.3V座就OK否則換
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