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F-9修一半並碰到怪事囉@@

楼主(2010-11-04):
此板原本能開機,但會卡於第一個bios畫面,cpu不管如何換都顯示AMD unknow xxxMhz....好怪,按Del也進不了bios,於是拆下bios 用燒錄器看內容怪怪的,換了一顆並重燒ok了,可正常辨視cpu及進入bios,可是我發現,我忘了接cpu 12V竟能開機跑碼 ....各位看倌,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目前這板也算修一半,他能正常使用作業系統,但會無預警不定時的斷電,已先排除power、及散熱部份,查ps_on 排針當開機後就是高電平5V,i/o為IT8712F-A GXS
,它有控制開機部份....(保留至最後再動它),請教後續查修方向...

ps.就算不進入os裡,在bios畫面放就會不定時斷電,斷電後馬上再開機會不跑碼並reset燈恆亮,只要放上一段時間就可正常開機並跑碼...

內容怪怪的,並且不能抹除...

內容怪怪的,並且不能抹除...

處理焊點,並補上有鉛錫..

處理焊點,並補上有鉛錫..

對準後直風槍加熱

對準後直風槍加熱

可正常進入bios了^^

可正常進入bios了^^

怪事囉,各位看倌注意看..

怪事囉,各位看倌注意看..

网友:
不插 小四 pin 能開機 , 我以前有遇過 ,  好像有看到 手冊上有說明 , 只說不插 小四 pin 可能會有不開機的情形 !!

這是不是代表 , 也有可能可以開機呢 ???

至於會不定時重開機  !!

我覺得你可以測量一下 PG 電位是否正常 ???

是不是因為 PG 不正常造成重新起動 !!!

网友:
不插4pin還是不影響12v供電在P4的板子有看過......不過那個是長方形的啊
現在的不插還能開真的是......難道這塊板子4pin 12v是輔助供電?

會不會是cpu溫度偵測異常的問題導致關電保護了?

楼主:
PG部份是指power發出的pg嗎?power我有換過,cpu測溫異常我有想過,有試著不上u開機,但還是會不預期斷電...苦惱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 Power 的 PG 沒錯 !! 但 Power 的 PG 連接上主機板 , 也有可能被拉低 !!

就有可能會有這種情形 !!! 並不是一定是指  Power 故障 !!!

補充 :

另外你可以不插顯卡 , 放著看看會不會有一樣的情形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量了一下,atx上的pg電壓有4.89V,應該正常~
但是就算無pg,也是能上電開機,只是不會跑碼才對,也應該不會斷電????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主機板上20pin power connector的12V跟4pin 12V應該是相連的
   由20pin power connector的12V去供給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 小四 pin 可能會有不開機的情形是有可能的
因為由20 pin power connector的12V供應給CPU
有可能會不足瓦(CPU是95W  但20 pin power connector的12V無法供給到95W)

网友:
回復  jeanshyen

剛量了一下,atx上的pg電壓有4.89V,應該正常~
但是就算無pg,也是能上電開機,只是不會 ...
引用 楼主:

錯 !! 要是沒 PG 主機板是不起動的 !! 你可以試一下 !!

我的意思是你接上主板然後監視 PG 的值的變化 !!!

補充 :

會造成重新起動的問題 , 其實也蠻多的 !!

前幾天處理一台 p4 775 的 cpu  !!

換了新 Power 即可正常開機 !!

後來他又換顯卡 , 結果馬上出現 會重開機現象 !!

經檢查後發現是 Power 供應不良 (350W 的)

換了 400 w 的就正常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jeanshyen大,我知道power沒送pg不能跑碼開機,但是能過電啊~
我手邊剛好有一顆tagan的power,它故障情形就是沒送出5Vpg,我把它接上主板,還是能上電開機(當然是沒畫面)~
另外我的故障情形是斷電,不是重開機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 !! 如果是一台正常的 Power , 原本 PG 是正常的 , 但被拉低 !!

是否會造成 斷電重開 呢 ???

另外你是不是該監視測量一下 , 綠線對地的電壓變化呢 ???

要不主機跟 power 的關係 , 不是 PG 就是 過電流保護  !!!

才會造成斷電重開  !!

楼主:
回复 网友A:

jeanshyen大,我剛測綠線未開時是高電平5V,按開機鍵後被拉低0V開機,然後維持低電平狀態,目前我發現一點,只要我上真U及不接小4pin開機,它就不會斷電耶~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議你找一顆大一點 w 數的 Power 測試看看 !!

我也有一機板有這樣的現象 !!!

但有時可正常開機 !!

拔除 小四 pin 及 不上真 u 是一定可正常開起來 !!

但我的機板是不正常的 (不跑碼) !!

网友:
歐...我前幾天也修一片GA-K8NF-9加焊整合橋的...有空來PO實例~哈哈

网友:
還有一個方式,可以進到PC health status,在這邊,順便可以檢查溫度,看溫度會不會飆高,甚至Vcore、Vddr(記憶體),會不會有電壓突然變化。
如果還有CPU,也可以換換CPU試試囉!
系統重開機,是系統自己保護的機制,所以可以偏向這邊抓看看。

网友:
這塊機版 我正服役中
類似狀況 碰過一次
POWER 瓦數不足 會有這個狀況 換了一個 450W 的搞定
另一個狀況
不同 CPU 耗電差 也會有這個現象 >.<

楼主:
目前進度,網拍買的cpu終於到了,換上後情況依舊不定期斷電關機,於bios觀查各電壓及溫度均正常,也換過450W power,目前已測試幾個組合:

1、不上u和小4pin ==>不斷電ok
2、上u接小4pin==>斷電
3、上u不接小4pin==>也是斷電
4、不上u接小4pin==>不斷電ok

從以上測得情況是上U後才會出現斷電,看來應該是負載方面有問題,先從cpu供電電路來查找,晚點再將數據po上來請大大們幫幫忙3Q

网友:
1. 要是主機板令 power 斷電 , 正常的程序是透過 PS-ON 的腳位 (昇高電位) 達到 !!!
    所以觀察這電壓的變化 , 就可知道斷電重起是否因為這個原因 !!!

2. 要是由主機板運作時造成之過電流 , 而引發 power 斷電重起 !!
     那非得測電流方可得知 !!!

但有一點疑問  , 通常 power 如過電流 , 會自動斷電 , 但卻沒辦法自動重起 !!! (必需拔除 AC 電源 等待數 十秒以上 ) 這跟電容放電有關 !!!

這一點也是我一直想不通的事 ???

网友:
回复 楼主:

    bios下載舊版本 後測試看看
有可能bios有問題 從燒舊版本  看有無暴焊接點
這系列主機板 cpu作 暴焊 也會這樣不預期斷電
不上真m會斷電  應該算正常嗎 一一 不確定 哈 我有振子沒修主機板
3F打包了3箱VV
不過不上12V 4P 會開 那有異常了
12V 4P供電給CPU 作業的
所以檢查下CPU上方的MOS有無異常

网友:
可以用電錶量一下 ATX 12v 和 CPU 12V 的線路是否相通,有相通的話沒插4P 12V 會開機是正常的
因為由ATX 的12V 去供電給VOCRE了

网友:
此塊主板本來沒插12 V  4PIN 電源,也可以跑碼,北橋燒毀與空焊是它的特色.

楼主:
....今天再把板子拿出來看看,結果問題出現了,竟然一上電就斷電,量測後12V短路了@@,檢查後為cpu供電電路上下管皆故障,橋不知有沒有受損囉?那之前會不預期斷電應該就是12V供電負載不良導致斷電保護囉@@
上管是nec 2sk3570下管是2sk3572,手邊沒可代用的...請問有那位好心大大有的,我想全部mos都把它換掉...

楼主:
今天終於找到零件代換上後,由於沒939的假載,直接給它上U,電壓出來了 1.35v,不再上電就斷電囉,可是........除錯卡擋F0
之前都好好的....
會不會燒了第一對的上下管造成整合橋打壞了....??

電壓出來囉

電壓出來囉

不會吧....擋F0...只

不會吧....擋F0...只

拆除後測量確認此2管3腳都打通...k8架構是否會影響整合橋呢....??

拆除後測量確認此2管3腳都打通...k8架構是否會影響整合橋呢....??

网友:
那好像是CPU PWM電路的MOS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