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液晶螢幕改燈管

楼主(2010-11-04):
請問用L型燈管的液晶螢幕可不可以改直式燈管?
又如果可以改,高壓部份是否要跟著更改呢?
L型燈灯用的高壓似乎比直式的來的高是嗎?

网友:
除高壓要換外(其實不換也行,只是要改一下燈管接線),L管改直管亮度也會有影響。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
可以再請教一下
L管不換高壓改直管,亮度會有影響,是因為L管用的高壓比較高的關係嗎?
改成直管後會變比較亮,這樣對不對呢?

网友:
因為L管用擴散板除上下外,左右也有配置燈管,改直管馬上少左右兩邊光源,自然會較暗

楼主:
嗯嗯~~
這樣我了解了
感謝你的回答

网友A(2011-02-25):
較暗還好啦

不然就改成LED背光, 功夫更好..

网友(2011-11-27):
引用 网友A:
較暗還好啦

不然就改成LED背光, 功夫更好..

我一台營幕也是L型燈管...現在又買不到....不知道改LED背光線路怎麼接咧??菜鳥新手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