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er Power 1000 可過電不開機 - 已修復

楼主(2010-11-04):
[已修復了~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 於9F 有修復完成的回復]

最近我老妹從台北寄下來一台小桌機. 還打電話跟我說這一台她只花五百元買的, 要我把它裝在她的房間
這幾天有空, 我就把它拿出來測一測! 結果竟然不開機. 開機鍵必需按好幾次, 風扇會動, 但是就不會開機

於是我就準備開對它開膛剖肚了. 先測一下開機電流

接上電源後未開機 0.08A

風扇轉動過電後只有0.37A 很明顯的是不動作

開始動手術!

順便把灰塵清一清

看樣子好像已經有修過了

先測各個MOS 發現在北橋這邊的85T03 有短路的狀況

把它拆下來. 再測一樣有短路情形, 把周邊的電解電容拆下, 再測無短路
不過往回查, 發現北橋上有多顆貼片電容都短路 約 6.4~7.5 歐姆
而北橋下方的貼片電容也有一堆是這種狀況.(紅點為對地短路)

請問各位大大, 這是不是北橋掛了呀.

還是要把貼片電容一顆顆請下來, 或者是在用短路法直接把短路元件給它燒爆. (我怕爆的是北橋  )

最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打電話去念我妹 >"<~ 花了五百買了一個NG品

网友:
檢測卡...卡在哪???
有可能北橋空焊.....也有可能北橋掛了

网友:
這電腦不是我們學校電腦教室在用的??

网友:
哈哈哈~~~老妹認定老哥能幹可以搞定,就下注了。

就搞搞看了。不然真救不起來,還有記憶體可以用。

网友:
這台小弟遇過幾次,因散熱不良,北橋空焊是老毛病,
小弟沒有器材重新植珠,僅有熱風槍加焊,但也只能撐2-3禮拜.

网友:
有內建顯示的北橋是不是量起來貼片電容的阻值都是大約6歐姆左右?
我有一片asus m2npv-mx的量起來也是大概這個數值,不過我不確定北橋是不是好的

网友:
數值偏低是正常的....
當所有的P都解決後,接下來就是R了。
除錯卡,變成要用miniPCI,如果沒有......真的要考驗了,要查miniPCI的腳位定義,看reset的準位了。
ftp://83.99.200.234/BOOK/Technic ... minipci_10_spec.pdf

MCP 430.........溫度很高,加上是小PC,散熱差,更不妙。

网友:
這類公升電腦的變壓器大多是90W~120W,也就是19V入電要在3A以上,須注意使用的可調式電源是否能充足供應。

楼主:
其實加焊這個動作已經有做過了, 就是這樣還無法開機才麻煩. 最後我還是把北橋供電的上下管MOS 都給換掉.
原本上管是 70T03GH Id=60A Rds = 9m 歐姆 Vgs=1V
下管為 85T03GH Id=75A Rds=6m 歐姆 Vgs=1V

後來就把上下管全都換為 85T03GH 雖然對地阻值仍為 6~7歐姆, 但電上電測試後電壓不會飄來飄去的
最後全部組裝. 聽到清脆的"嗶"聲~ 就出現了以下畫面
終於看到畫面了!

BIOS 也OK! 硬碟和光碟機也抓到了!

CPU溫度還在可接受的範圍.

回复 网友A:
順興大~ 我也想要買一塊 Mini PCI 檢測卡; 不過月底了

回复 网友B:
這台電腦很多地方可以用, 不過最近壞得好像也越來越多, 在網拍上倒是看到好幾台賣300~500元的

回复 网友C:
這種事還是別常發生的好, 會被搞死

回复 网友D:
可以確定上面的貼片電組阻值的確是滿低的, 還有CPU 一裝上; 其供電MOS 也是在4~6歐姆左右,
我想如果低於這個數字可能就真的是短路了. :on_010|

回复 网友E:
一輪大大, 感謝你的好資料. 真是太棒了 :on_063|
關於散熱的部份, 我想把光碟機和硬碟直接拉出來使用, 然後在北橋上面在加一個小風扇
不過, 這樣真的有點醜, 還在考慮中.

回复 网友F:
單Chanel 最高也只有3A 我一開始裝好開機的時後瞬間電流衝高, 直接就c.c Limit , 後來我把可調電源切為並聯模式, 就解決了
只是待機電流真的滿小的. 連1A 也不到. 原本該機所附的適配器高達 4.4A.

网友:
回复 网友G:

    黑衣不用高興太早, 之前有拿一台一模一樣給小吳弄.結果北橋重做 ,做完後都正常, 可是會熱當 , 太可惜這台可以接電視,最後無解殺肉  ,阿你家看起來也很亂,你拿那3台液晶都 OK嗎, 如果有問題可以拿來換,最近積極在找地方搬,已經清一些東西出去了,還有很多真可怕怎摸好像清不完

网友:
要強化北橋散熱,品牌機很多機種對於北橋的散熱很差,因為CPU FAN不是下吹式的...

我還有遇到南僑MOS掛了,不過我沒修(汗,公司的PC就算了,收PC的MIS說會盡量修~

楼主:
回复 网友H:

    熱當的話就叫我妹自己想辦法, 拿電風扇給它大力的吹下企!
    很久沒清了, 加上最近還在搞車子外加公司產能爆增, 還有我老妹給我搞一些沒錢可拿的case
    所以都沒時間整理, 過幾天有空再過去.

    那三台有兩台都上線了, 另一台文字畫面正常, 不過進XP 會畫面異常, 把AD板的電容換掉就好囉
    等找好了要通知我過去看看嘿~

楼主:
回复 网友I:

    畢竟品牌機除了價錢外還要搶鮮, 當過保固的時候大概就是壽終正寢之時,
    否則品牌電腦都是我推辭人家要我組電腦的好藉口.

    公司的MIS 真的滿累的, 最近FAB內一堆OPI 電腦也是掛一堆 =..="
    叫修叫到天荒地老.

网友:
回复 网友G:

  加油哩  缺零件 問俺 有的話 俺拆費板 提供XD
要事先PM我 我拆費板時間都周日比較控黨才有控拆
不然平常 跑各公家機關 加上在家休LCD時間 會不夠用

网友:
nvidia的晶片組特色是發燙,可是MB製造商都不給他強制散熱,
僅靠散熱片被動散熱導致晶片組冷焊..

网友:
黑衣大,不客氣!呵呵!恭喜您完修囉!接下來傷腦筋改裝了.........迷你機還真空間有限。
看那出風口,也只留給CPU.........

网友:
同事給我一台無法修復(已殺肉),散熱不良燒死了,一年修一次(3000元)撐不到三年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