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顏色偏綠

楼主(2010-11-04):
M17ANA顏色偏綠,請教先輩如何下手

正常畫面

正常畫面

A/D板

A/D板

网友:
你有確認過你VGA線好的壞的嗎?sealer 你都補焊過了

网友:
上次我的也是這樣,換了線就好了

楼主:
sealer 補焊過了,屏線沒換,面板好的

网友:
 妖秀喔!!
VGA線=電腦與螢幕連結線
屏線=主機板與面板連結線
這種搞法機子不壞也難

网友:
若已經換過D-SUB線,則可能是:
1.D-SUB輸入端R/G/B信號線路斷/短路或線路上濾波用電感/電阻/電容、保護二極體元件異常
2.Scaler的R/G/B信號腳異常
3.EEPROM色彩記載資訊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