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片電阻怎樣看其電阻值 請指點

楼主(2010-11-04):
看到其表面印的數字183 另一個印00 請幫忙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183應該是18000=18k  3是後面3個零
00應該是0

网友:
0  保險電阻

楼主:
回复 楼主:

印104是100000=100K 印472是4700K 咁印000應多少

网友:
183應該是18x10的3次方(即k)=18k
00應該是0 歐姆,有當跨線或限流用

网友:
印472是4700K <<< 應該是4.7K吧? 還是我錯了?

网友:
每次都拿放大鏡在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貼片電阻兩邊用表的紅黑針互調測 讀數會一樣嗎 讀了一顆用表紅黑針互調有二個不同的讀數 這顆是不良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印472是4700K
引用 网友B:

恩~
是4.7K

网友:
回复 楼主:
零件應該拆下來量測,才會準(因為電阻本身是沒有極性的)
因為電腦發脾氣,今晚才展現笑容,已經慢了幾天才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