刪不掉的檔案(已解決)

楼主(2010-11-04):
不知從哪裡跑出這個 autorun.inf 的檔案,在每個:硬碟都有,刪除時會跑出(無法刪除123:找不到指定的檔案,請確定指定的路徑及檔名是否正確)請幫幫忙!謝謝啦!

网友:
大大您的電腦中隨身碟病毒了!
解法一:
上網抓kavo_killer來解,但不一定能完全解乾淨.

解法二:
手動解用attrib,del及regedit等指令來解
先點開始=>再按執行==>輸入CMD進行MD-DOS模式中==>輸入D:\進入D槽
接下來輸入dir /as <enter>會出現以下畫面
D:\>dir /as
磁碟區 D 中的磁碟是 新增磁碟區
磁碟區序號:  64BA-AA22
D:\ 的目錄
2010/07/15  下午 03:29    <DIR>          RECYCLER
2010/07/15  下午 02:16    <DIR>          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0 個檔案               0 位元組
               2 個目錄  21,679,529,984 位元組可用
D:\>
正常D槽只會有出現兩個目錄,若出現*.INF;*.EXE;*.BAT;*.CMD;*.COM等檔案應該都是病毒檔
例如:有autorun.inf
則用attrib -r -h -s autorun.inf <enter>
      del autorun.inf <enter>
即可將病毒逐一刪除.
注意C:\;D:\;E:\;F:\等只要有根目錄的都要逐一解毒,但C:\中有許多系統檔不要誤刪!
C:\>dir /as
磁碟區 C 中的磁碟沒有標籤。
磁碟區序號:  2084-5777
C:\ 的目錄
2006/03/03  上午 08:38               207 boot.ini
2001/09/05  下午 08:00           213,830 bootfont.bin
2006/03/02  下午 09:42                 0 IO.SYS
2006/03/02  下午 09:42                 0 MSDOS.SYS
2006/03/03  上午 08:35            47,564 NTDETECT.COM
2010/07/15  下午 02:46           257,728 ntldr
2010/11/04  下午 05:41     1,509,949,440 pagefile.sys
2010/07/15  下午 02:35    <DIR>          RECYCLER
2010/07/15  下午 04:29    <DIR>          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
               7 個檔案   1,510,468,769 位元組
               2 個目錄  12,314,808,320 位元組可用

C:\>
上面C槽中的系統請不要誤刪.
另外C:\WINDOWS\SYSTEM32
      C:\WINDOWS\HELP
      C:\WINDOWS\JAVA
      C:\WINDOWS\DEBUG
      C:\WINDOWS\INF
也要用dir /as 指令去檢查只要不是目錄的檔案應該都是病毒,一樣要用attrib -r -h -s 及del指令去逐一刪除病毒檔案.
若大大PO上相關目錄的檔案內容,則可幫您確定那些檔案是病毒檔.

寫的不好,希望大大能看得懂,也預祝解毒順利!

网友:
試試
WowUSBVirusKiller-zh.exe

http://www.openfoundry.org/of/projects/906/download

楼主:
收到了 謝謝!就來好好的來解決病毒了

网友:
最簡單的方法 在linux系統下將權限改一下 保證隨身碟到處co病毒永不會發作

网友(2011-01-11):
推薦一個甚麼都能刪的軟體
unlocker.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