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星電視接收機, 頻道列表壞了

楼主(2010-11-04):
最近這個玩意從大陸又寄回來, 老闆說什麼都看不到, 像是頻道列表被改了.

CX24303 的 CHIPSET

有人可以幫忙提供 FIRMWARE 燒回去嗎?

网友:
通常是要重新修改參數.這個不是韌體的問題阿.需要手動設定參數

看是收哪顆星...

楼主:
通常是要重新修改參數.這個不是韌體的問題阿.需要手動設定參數

看是收哪顆星... ...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或軟體調嗎, 這些 大陸 OEM東西, 連說明書都沒.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裡面的接收參數得看收哪顆衛星來輸入的

您可能要找相關的衛星接收討論區

ex tvro <=說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网友:
好像會因接收位置不同設定碟盤角度不同,還有需要開機進內部設定的接收頻率及接收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