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YVISION 20吋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05):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厲害~~又讓大大完修一台!!奇美這一台好會壞!!!
之前遇到都是這個~~電容壞~~0.27/250V~~
又會打死D965~~1~2顆~~記得好像是這樣~~
還是shunxing 大~~強~~

网友:
那區應是背光電路,居然會影響到電視操作,是蠻奇特的案例~

當機應是電源電容異常造成,無畫面則是背光電路造成的

网友:
這要是我查的話, 可能要查很久. 果然職業與業餘還是有差的
順興大大可是令小弟我甘拜下風呀~

网友:
把XL的電容...硬塞到M號大小的位置....

這樣他們會不會散熱不好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換個角度想,散熱面積變大了。

网友:
電容壞的機會真是大

网友:
Shunxing這對您來說應該是很簡單的,如果是我來修,可能要十天半個月吧!

网友:
那兩顆好大唷n_020|

网友:
我一直在想,電容這麼大,到底要怎麼塞進去,
腳又那麼短.....
這顆電容故障真難查啊....
那個用27j/3kv能代用嗎?

网友:
行!~~~厲害厲害
那兩粒還真不是蓋的咧..

楼主:
那兩粒真的很大.....
說不定~~比你們的還大......

僅酸~~~

网友:
那兩粒真的很大.....
說不定~~比你們的還大......

僅酸~~~
引用 网友B:

shunxing大 常常幫人家換這兩粒嗎

网友:
很大的兩粒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請教一下大大
在板子上找壞掉零件時,
需不需要先解焊拔下來再用電表量??
我想應該是不用,但是直接在板子量,要是有其它的通路,那量出來有可能會是誤判。
比方說您最後找到那顆壞的藍色電容,拔下來量是0,
要是直接在板子上量電容,或許就不是0了,這樣子說對不對呀??

网友:
恭喜大大又完修一台了啊,
不過那兩顆真的還滿大的耶,
大大怎麼硬給它進去的啊?

楼主:
請教一下大大
在板子上找壞掉零件時,
需不需要先解焊拔下來再用電表量??
我想應該是不用,但是直接在板子 ...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測量電壓....電容旁邊的電壓來說~~會跳動....
由於~~沒有跳動頻率出現....我才發現那兩柯電容有問題

恭喜大大又完修一台了啊,
不過那兩顆真的還滿大的耶,
大大怎麼硬給它進去的啊? ...
引用 网友D:

..就硬塞....想辦法塞進去阿....調一下旁邊的小零件....

网友:
大大真厲害 佩服佩服n_002|

网友:
讚囉...^^  細心+毅力=問題迎刃而解

网友:
那兩顆好大唷
引用 网友E:

    那是什麼表情啊~~~讓人想歪了

這麼大結果還是塞進去了

网友:
S大應該是常常幫人換2粒啦
但是S大自己確有十粒        (實力)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真的很強喔!

网友:
很棒的實例。

网友:
順興大果然厲害!

网友:
順興大,你的桌面也太亂了吧^^,東西超多,沒想到電容壞的機率還満多的,感謝分享

网友:
那兩顆真的很大~~
塞進去就完修了~~那也只好換掉那兩顆~~對就是那兩顆

換那兩顆對順興來說太簡單不過了~~

网友:
恭喜完修!!賺到一臺 液晶電視!!

請問一下~
那兩顆壞掉的【藍色電容】~容量多大??
250V  .27J
是多少的電量??

ps:因為我買的電容板【沒有這種電容】
所以想知道一下^-^

楼主:
順興大,你的桌面也太亂了吧^^,東西超多,沒想到電容壞的機率還満多的,感謝分享 ...
引用 网友F:

現在更亂了~~~~沒時間整理~~~~

恭喜完修!!賺到一臺 液晶電視!!

請問一下~
那兩顆壞掉的【藍色電容】~容量多大??
250V  .27J
是多少 ...
引用 网友G:

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容量耶

0.27uF

网友:
0.27J 272 2.7nF
跟27J/3kv 27pf/3kv是不一樣的

网友(2011-03-26):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看似简单,对高手来说可能是这样,对我来说可就不简单,查找问题还是要靠经验

网友:
果然職業級的就是不一樣~~~虛心學習~~~感恩分享~~~

网友(2011-04-25):
這台好像都很會壞..我的也壞掉n_100|  剛好可以來拆拆看n_081|

网友:
謝謝你的熱情分享了~~維修經驗。

网友H:
S大大,,,,,,,,,,,,,,, 恭喜完修~~~~~電容這麼大,長寬都調整的很恰當, 只有一個地方看不清楚 , 兩顆大電容下方, 有一個三隻腳的不知道是躺平的? 還是PIN 腳有加長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H:
S大大,,,,,,,,,,,,,,, 恭喜完修~~~~~電容這麼大,長寬都調整的很恰當, 只有一個地方看不清楚 , 兩顆大電容 ...

就給他直接躺平阿~~~~叫它趴著工作.........

网友:
高壓電容故障好像外表看不出來

网友:
S大大,,,,,,,,,, 您真的太厲害了,,,, 躺平ㄝ能賺ㄚ~~~~~~~~~~~~

网友:
專業的出手果然不同凡響

网友:
恭喜完修!!這如果是我可能查不到ㄒ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