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萬用電表測量線-細小元件探頭外掛板

楼主(2010-11-05):
一般萬用電表附贈的測量線大概就是基本款了~
比較特殊的,例如鱷魚夾之類的.......都要花費一小筆
這裡分享粗工DIY測試線
首先感謝阿水大先前分享了DIY自製三用電表測量探頭
自製三用電錶探針
但是粗工使用之後發現探棒變長了,使用起來卡卡的,尤其測量微小零件或是多腳ic晶片時很容易導致不穩!
今天測量NB的LCD面板排線時,終於忍不住進行改良
以下就是粗工改良之後的進化版
一樣準備POWER的母頭
各位大大沒看錯,這次粗工採用了同軸電纜的銅線,而不是縫衣針
為何粗工會特地選用這個,而不是縫衣針或是普通銅線呢?
留給各位大大動動腦!
看看經過粗工加工研磨之後的銅針
中間的製作過程就省略了,請參考水哥的帖子,粗工只是略作改良而已!
看看粗工改良之後的成品圖
是的,粗工增加了喇叭線!

楼主:
論壇怪怪的,上傳的圖片中,好幾張看不到,所以沙發就粗工自己坐了
看看成品使用示範
..................
還是不行,祇看到一張圖而已,算了,頂著用吧!
原來還限制了圖檔的檔案大小
把圖縮小後上傳
下面是近拍,粗工以測量排阻做範例
接著示範搭配鱷魚夾做使用示範(各位看官可以假想在檢測某元件的對地阻值時的情況)
來張近拍
好不好用,見仁見智!
粗工被超長探棒搞的眼花撩亂,最怕的就是手沒拿穩,抖一下.......嚴重的.....不用多說吧!
縮短手持距離,更穩了!

另外,眼尖的大大們可能已經發現了!
粗工利用同軸電纜的銅線製作的探頭完成品怎麼怪怪的?
粗工考量到銅線最容易產生一個問題.................
沒錯,生銅綠!
所以粗工在探頭上動了手腳!
粗工沒有電鍍機,所以就用咱們垂手可得的銲錫給它包起來!
就這樣~已經快天亮了~真要命>"<

网友:
謝謝粗工大.分享"探針進化版'
夜深了!!辛苦您囉n_034|

网友:
應該獎勵...
....((創意維修工具研發製造獎))....
這個頭銜~~~~讚~~~~

网友:
請問喇叭線的長度會影響量測值嗎,還可用哪些線材替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早上八點半看到發表是3小時前,所以是.....5點多
沒睡?   還是早起?

那個探針改造的真漂亮.....

网友:
論壇怪怪的,上傳的圖片中,好幾張看不到,..................
引用 网友A:

粗哥,是不是您的圖檔太大了
現在新規定不得大於100k

网友:
應該是圖片大小的問題...

選纜線的理由是...(可複選,答對沒加分,答錯也沒扣分)
      1.老婆大人說:你再把我的縫衣針拿去玩就等著跪CPU陣列板n_118|
      2.電纜裡面的銅線才能達到我想要的"有點硬又不會太硬"的要求
         角度不對?.....我折
      3.縫衣針針頭太尖,會戳到我幼咪咪的小手啦!!!
      4.POWER母頭的大小跟電纜銅線配起來大小剛剛好n_104|
      5.以上皆非n_084|

网友:
那我得練習如何把銅棒磨成繡花針囉...

网友:
一般萬用電表附贈的測量線大概就是基本款了~
比較特殊的,例如鱷魚夾之類的.......都要花費一小筆
這裡分享 ...
引用 网友A:

午飯時間來拜讀大作, 的確是好工具.

經你一提, 突然想自己玩玩電鍍. 只是靶材不好選.

网友:
在下認為使用同軸電纜的銅線,而不是縫衣針的原因除了之前有大大提過的硬度的考量之外,還有"磁性"的考量.
同軸電纜的銅線沒有磁性,而縫衣針有.
有磁性的話在測量一些已經解焊的很小的元件時會吸住.

不知對不對....

楼主:
請問喇叭線的長度會影響量測值嗎,還可用哪些線材替代。
引用 网友B:

如果超過上百公尺就會影響了測量數據!
可以替代的線種很多,只要是電線就可以!
看大大喜好.
粗工選用喇叭線主因在於這種線看起來比較像正規的測試線(紅,黑)!
粗哥,是不是您的圖檔太大了
現在新規定不得大於100k
引用 网友C:

800x600尺寸的轉換還要控制檔案大小於100k以內.......
那乾脆把尺寸設在640x480不就得了!
因為有些複雜背景還是會超過100k~

conbawa大和IKURA大說的是~
因為一般細銅線太軟,同軸電纜比較硬
另外就是磁性以及傳導方面考量了!

不過也不用向粗工這麼龜毛啦,水哥的教學中應用的縫衣針就非常方便施工了!

粗工已經把沒貼上的圖重新修改尺寸補上了!
請笑納!

网友:
研發就是克服不便

网友:
看了好久終於看懂了,噗!延伸的好長害我想錯了。
小弟其實也跟著水大前輩做了二組,不過在縫針的部份改成了ic座那個腳,尖度跟硬度都還算ok,
剌到也不會很痛,不過實量的部份倒是不多,也說不上好不好,不過還是感謝大大們指導才能不斷學習與進步!

网友(2011-03-10):
也來做一組,謝謝大大無私提供

网友:
我覺得用銅線的原因是可以彎.. 喬到好角度.

网友:
俗說後浪推前浪. 學得快. 改得也快.~有希望~謝謝.無私心供獻. 不虧此一遊,得到寶~~.

网友(2011-04-27):
不錯優~這樣可以省不少~~因為頭有時候真的比電錶還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