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我要再亮起來─筆電面板改裝液晶螢幕

楼主(2010-11-05):
某天午後!電話鈴響,對方表明他的筆電壞了,但是!面板好像是好的,問我能不能將它改裝成液晶螢幕,我當然說沒問題了!以下就一一來解說:

1. 這是筆電的外觀:

2. 拆除了筆電主機部位,也順便將螢幕的外框一併卸下,這樣就可看到面板裸露的外觀

        這是用來點亮面板的筆電專用高壓條,我決定不用它,不然!還得接一堆信號線,露在外表又不好看,埋在裡面又怕外框蓋起來不密合。

        這是原來主機進入面板信號的屏線及面板的T-CON,由於T-CON的零件大都是倒蓋著的,要小心異 異的拆卸那些保護膠膜,卸除膠膜後,這樣才能掀開T-CON。

        這樣的動作,我要確定兩件事:1.面板的電源端位在何處?2.這塊面板是何種介面定義?不然!隨便亂插把面板搞死了!還不知去哪裡找面板來賠人家。

        知道面板的底細,選擇好相對應的程序,試點看看,一次就OK!

        接著來收尾,燈管線路不夠長,必須再加長一點,請使用熱縮套,以免長期使用後,一般的膠布都會退膠,若脫落不知,接觸到外殼..........

         完成後的螢幕背部,其實 不是很理想,但是也沒輒,我也不是專門在生產螢幕的!

         好了!全部組裝完成,按鍵板就用泡棉膠貼黏在前面,就是底下的這樣!網友们認為還可以嗎?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

网友:
改天幫我改一台吧!

网友:
我要再亮起來n_022|
這標題下得太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NO 破布簾!

网友:
~~經典之作~~真行啊!
看起來簡單,實際上要有相當的背景知識及老練經驗才能做到!

网友:
面板的屏線換掉了?

网友:
真是高竿.學到了.改天有收到壞筆電也來試改一台玩n_169|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換啦!啊不  !不合!

网友:
回复 网友C:

atun大~
我手邊那個也是華碩的NB....三菱面板...我看了看我不敢換
因為看到T-CON(應該沒講錯吧)排線好脆弱....萬一出包就
浪費一塊面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a大仔!
沒有破壞,無法建設,小心駛得萬年船!就是一定小心翼翼啦!

网友:
變成一台14吋的液晶螢幕了~~~
可惜~~沒有電視功能~~~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人家菜鳥咧.......心臟不夠大顆..

我菜鳥還是跟人家買轉接卡來用好了...保守保守

网友:
有機會也來試試看

网友:
我這邊有三台筆電都是殺肉品. 面板也拿來改好了

网友:
改的不錯,測試自用兩相宜~

网友:
剛好我年初也有玩一台...後來面板有人要拆下賣掉了~~
燈管線+屏線..都用土製方法延長~~
~~~從接觸到LCD一直都想把舊筆電螢幕拆下來利用..留了好幾片筆電面板..
改玩真正使用才發現..當測試電腦或瀏覽網頁還可..真正看影片畫質就差多了~~

故障筆電

故障筆電

拆掉主機板

拆掉主機板

配好位置

配好位置

屏線延長

屏線延長

按鍵

按鍵

完成

完成

可攜帶出門

可攜帶出門

网友:
我咧,大大真的很利害耶!
連這樣都行,真是佩服!

网友:
一直很好奇這種改裝方式,終於有大大分享了,
果然是什麼都可以改,讚啦!

网友:
果真利害,佩服佩服

网友:
最後這種我看不懂....糟了...變笨了n_015|

网友:
回复 网友A:

    w大 那是用頂柯套件改的 你有需要阿 哈哈我週日下單幫你多較一組vv
你要的ˊ面板有魯 我整理 一下 測試看有無問題  在看你要如何取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拿頂柯套建議經電視套件 就有這各功能魯vv 你拿貨的那間應該也有賣 問問看
上海那間俺沒跟他來往了^^~~

网友:
剛好我年初也有玩一台...後來面板有人要拆下賣掉了~~
燈管線+屏線..都用土製方法延長~~
~~~從接觸到LCD一直 ...
引用 网友E:

你應該~~要再多利用空間...把RMVB播放器也改裝進去...
記得筆電的電池要讓他發揮作用~~~
這樣就是一台多媒體播放機...還可以四處帶著跑..
這會讓更多同好驚呼連連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復:Shunxing大大提到....你應該~~要再多利用空間...把RMVB播放器也改裝進去...
記得筆電的電池要讓他發揮作用~~~
這樣就是一台多媒體播放機...還可以四處帶著跑..@@@

~~果然在這大家點子多~~感謝Shunxing大大教導...之前那台撿來電池和背板被拆光了..現在面板也賣掉了...當初我還想利用筆電原來開機鍵來做開關..因為主機板拿掉要再改支架而且這台外殼不完整所以作罷..手邊還有報廢筆電改天真的要好好思考重做一台...

网友:
兩位的手路精細,非常有創意!

网友:
很好的實例..謝謝分享..

网友:
好強
真是厲害
有點佩服......

网友:
各廠牌...面板屏線定義...是我現在的痛處!

网友:
網路上通常有資料,可以活用之。
除了TTL面板外,大部分LVDS都有一定接線法,另外規格書內針腳標示NC/RESERVED的針腳絕對不要接上任何線路(包含GND及VCC),以免燒壞面板電路

网友:
真的是該要大大低鼓掌 佩服佩服    用NB螢幕改好以後  它要怎樣站直勒  有點想不透 可以請板大將電源跟顯示接頭相片再POST一次嗎  感謝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改裝好已通知客人取件好一段時日了!無法再補圖!

网友:
文武雙全~功夫了得~感謝分享~

网友:
太厲害了,原來還可以這樣改!

网友:
只有四個字:鬼斧神工

网友:
維修也要加點創意
真是極致的帖

网友:
一個很好的應用面
當nb lcd 好的但主板壞了ㄝlcd可再利用

网友:
看到大大改筆電的功夫真是了得我這裡有8 台應該殼以好好的來練一下功了

网友(2011-03-17):
大大 你真強

网友(2011-04-19):
看完後 了解 到 沒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用心就能創造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