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P-MX 插兩支記憶體測試就出現錯誤

楼主(2010-11-05):
一台電腦開機後都出現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的問題
主機板是 ASUS P4SP-MX REV 1.00 主機板
經檢查主機板電容都還姿勢端正
再拆開 Power 發現內有電容爆漿

經過重新燒錄 BIOS 後就可以正常開機
不過, 板子上有兩個 DDR 插槽
當只插上單支 RAM 跑 memtest 都正常
一但插上兩支 RAM 跑記憶體測試就會出現錯誤.

這會不會是記憶體供電的部分有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交換差單之記憶體 再來就看記憶體 是否為同顆粒  週期
老舊主機板 因為記憶體插槽 氧化了有十接觸不良會有這樣狀況

网友:
如果沒有像阿國大 所說的 顆粒那些的問題( 同廠牌 同樣大小 顆粒也相同)

或許可以檢查看看記憶體旁邊的電容~

我之前遇到的情形:開機~ 原先兩張記憶體<應該是DDR2> (2G * 2)不管單片、雙片 一直出現藍頻 無法進入windows桌面

後來換上DDR2 1G  可開機  但是一插上 DDR2 1G *2  又不是藍頻~

檢查之後,記憶體旁的兩顆電容 掛點(凸起)

換掉之後~ 插回原先 DDR2 2G * 2 可以正常開機~

這是我的菜鳥維修經驗Orz 我還在換電容、電晶體、電阻的階段Orz 不會測量 qq"

p.s.以上記憶體都是 雙面顆粒

楼主:
回復  bestlong
你交換差單之記憶體 再來就看記憶體 是否為同顆粒  週期
老舊主機板 因為記憶體插槽 ...
引用 网友A:

測試的結果
首先, 記憶體都用橡皮擦清潔過了, 也在主機板上先拔插超過十次, 在正常的主機板上測試任何組合都正常.
兩個插槽輪流插單支, 用過三種 256M 512M 1G 都測過 OK
不管什麼組合(含同牌同規), 只要同時插上兩支跑一段時間 memtest 測試就會錯誤

不知道 AGP 插槽下的 MOSFET 9915H 是否與 DDR RAM 電源有關聯, 熱到銅箔都變色.

网友:
不同廠牌的記憶體有時候會不相容,怎麼排解..還找不到方法

遇到過無解的情況是
1.兩支DDR400 256MB的記憶體,一支是KINGSTON,一支是A-DATA,插上後抓取容量正確--512MB
   執行MEMTEST測試,PASS 1次,然後第2輪TEST開始出現錯誤,分別插上測試都正常
   最後只能請出另一支古董KINGSTON 256MB,同廠牌的就合作愉快了
2.兩支ddr 512mb的記憶體,一支是A-DATA,另一支是聯強還是捷元的,不知道牌子
   兩支都插上時,有時候開不了機,除錯碼C3,能開機的時候RAM容量正確--1024MB
   單插的話開機都正常,懷疑是供電不足,翻出另一條雙面512MB DDR插上,沒問題
   可能是記憶體不相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變色就換掉他 那就過熱 異常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