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LCD 顯示除錯卡使用(小強 V3)

楼主(2010-11-05):
這張 LCD 除錯卡, 是今天在基隆買的.. 做個簡單的使用心得報告..

使用的主板: ASUS P5VD2-MX SE 使用的 BIOS 為 Award

測試 steps :

1. 和另一張不錯的 Post Card PT090C 同時測試, 這樣可了解是否有誤判現象, 並相互比對
2. 測試開機正常, 但無啟動設備(如硬碟、光碟)
3. 進入 BIOS 時的顯示碼
4. 拿掉 RAM 的錯誤顯示碼

先說明一下, BIOS 其實很舊的東東, 加上各家 MB 廠商都會加以修改, 所以測不出來(和原廠 BIOS Code), 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要用兩片除錯卡來測的原因..

另外測試的重點在於顯示的中文是否是繁、簡體中文混合, 或是只有繁體, 這是阿國大要求的..

先看看這片除錯卡的正面, 並做簡單使用說明:

最上面的藍點, 可看出這是六燈的, 其中沒 FRAME、IRDY、RESET 燈號, 但有一個 SYS , 當除錯卡使用中時, 這個燈號會閃.. 左邊藍色鈕, 按下時可顯示使用的是那家 BIOS, 以這片主板來說會顯示 Award, 右邊藍點按鈕 PAGE 則是用來顯示前一個 CODE, 可以循環顯示 5 個(從 0 - 4)..

背面, 主要是兩顆 IC, 有興趣者自行研究一下, 在此不多討論.. 看到左上方藍點的 "小強V3".. 耶, 我的小名耶, V3 應該就是指第三版的意思..

首先測不加上啟動設備的 CODE(如不加碟碟.. 等)..

再看看另一片 4 位除錯卡的 CODE:

嗯, 兩者一樣..

接著進入主板 BIOS 設定, 看一下 CODE: 兩者類似..

再來拿掉記憶体, 測一下錯誤碼, 並按正面的 "PAGE" 顯示先前的 CODE:

四位數的 POST CARD 顯示:

先前的 CODE:

--------

由以上, 一些心得..

1. 由於 BIOS 的先天不良, 即使這片卡也無法有 "特異功能"
2. 這片卡和一般卡測試的 "準確度" 都差不多的..
3. 顯示的都是繁體中文
4. 在一些英文字上, 很容易辦別如 B 和 8, 這點 LED 的就差了些..
5. 不用再去翻 POST CARD Code, 這點真的很方便..

----

嚴格說起來, 個人滿推薦這片卡的, 雖然我已有 3 片其它的 Post Card 了, 但這片, 我滿滿意的..

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THKS..

网友:
V3是第三代,好像這類東西大同小異,先前二代或三代的議題,有明顯差別嗎?我看是還好。這版除了繁中顯示,感覺和前一代差不多。不過顯示型的好像都沒見過有加上 RESET 燈號的。

网友:
這的確很方便,不怕因為七段LED顯示字型看錯....

楼主:
V3是第三代,好像這類東西大同小異,先前二代或三代的議題,有明顯差別嗎?我看是還好。這版除了繁中顯示, ...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第二、三代, 這樣的分別對使用者沒什麼意義, 因為改良真的很有限.. 可說是商業手法..

現在很多新卡, 都將 Frame、IRDY、RST 省掉了..

一個原因可能就是成本問題, 容量愈大的 ROM 愈貴啊.. 另一個可能是設計問題..

其實, Reset 按 Front Panel 上的 Reset Pin, 再看跑碼, 也是相同的意義.. 所以這個功能, 個人覺得不是很重要..

楼主:
這的確很方便,不怕因為七段LED顯示字型看錯....
引用 网友B:

而且不用翻箱倒櫃找說明書.. 這對我很好用..

网友:
其實, Reset 按 Front Panel 上的 Reset Pin, 再看跑碼, 也是相同的意義.. 所以這個功能, 個人覺得不是很重要..cremaker 發表於 2010-11-6 01:54 PM

的確是這樣,所以,二代三代就看個人需求的程度,哪一種都可以用,重要的是帶頭發揮團購力量讓大家都能使用到好的治具,這才是重點。

网友:
赫然發現= = 這張主板去過禾元X 被打X應該是故障再回去不保

cremaker 把他戰起來了!

中文除錯卡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莫名奇妙的東西 應該跟看BIOS一樣 調製成中文的反而不會用XD

我認為市售鑫X科技出的PT090X最好用嚕! 支援性高 又便宜(我已經送客人5張去了一年買10張)...
唯一的缺點 沒有#FREAME 訊號...
所以燈號越多可以判斷的點越多 所以我都用兩張除錯卡在交替使用.

网友:
其實抓到的code會是一樣的,並不會有差別。
有用的資訊是,這code到底查不查的到資料囉!

其他的燈號,還是比較重要了。

楼主:
赫然發現= = 這張主板去過禾元X 被打X應該是故障再回去不保

cremaker 把他戰起來了!

中文除錯卡 其實對我 ...
引用 网友C:

Tony6605 說的是這片吧, 真的 "英雄所見略同".. 我也有一片, 還沒買或在考慮的, 不妨加入這片..

那片 ASUS P5VD2-MX SE 朋友說廠商不修(怕麻煩?), 所以送我, 我覺得這片真的很小巧可愛, 就 "不小心" 把它弄好了..

看看他和我的小手做個比較, 很可愛哦..

壞的原因, 也很簡單, 就是如圖 5 個紅點都換掉, 就好了.. 原先是用電解電容的, 我換成固態電容.. 另外板有些焦黃, 可見該處的溫度有點高, 比南橋還高耶..

這片拿來當做測試板, 很方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cremaker大是採用同容值代換嗎?
網路上查詢有的是說要電解電容換固態電容,電容值要降一級? 越查越是一頭霧水哩

除錯卡這種東西真的是.......每塊功能都會缺那麼一樣東西,各有長處
中文除錯卡拿來跟原本的卡插在一起省去翻說明書找code也不失為好方法
尤其是對我這種東西亂丟的人來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用這片~超好用的,跟t大一樣用中文我反而不習慣@@"
我去年也送客人一片...後來還把客人call回來......哈

网友:
我也是用這片~~~~~

楼主:
回復  cremaker

cremaker大是採用同容值代換嗎?
網路上查詢有的是說要電解電容換固態電容,電容值要降一級 ...
引用 网友E:

原先的電解電容多少的, 我已忘了.. 好像是 820-1500 uF ..

當然, 最好是換上同值的, 我找不到同樣的容量, 所以用 470uF 的代一下..

我的想法是每片除錯卡, 好像都有不同及強調的功能, 最好是有兩片以上, 這樣參考起來會更好方便..

像我目前就有 4 片了..

其中有一片兩位數顯示的, 有 Frame# 功能, 這個用來查 BIOS 的復位功能很好用..

网友:
感謝火速分享,本來還好奇準不準確,不過算是不錯了n_116|
跟一般的比起來,就是要先選bios廠家的動作,
但不用看說明書確實粉方便........
果然是小強第三版的...
哇咧~小朋友又想出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才4款卡 我 有7款_~_~ 現在剩 中文的  4碼的 俄羅斯的  其他都被客人債走ㄌ..........

网友:
請問基隆哪裡有在賣   除錯卡(小強 V3)
請各位前輩指點....

楼主:
請問基隆哪裡有在賣   除錯卡(小強 V3)
請各位前輩指點....
引用 网友F:

可參考一下網址.. 在 "關於我" 有電話及地址資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53610919

完整的討論串: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rtype=0&page=1

网友F:
可參考一下網址.. 在 "關於我" 有電話及地址資料..

完整的討論串:

引用 网友D:

謝謝cremaker大~
分享此資訊~

网友:
前輩的關於我進不去
請前輩指點......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不是出現這個畫面呢, 如是, 過一會再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F:
Cremaker說的「關於我」是指露天賣家的關於我。

网友:
感謝前輩指點......

网友:
請問Tony660所說PT090C那塊卡
位於右上角的按鈕有何作用
我也買了一塊 但賣家無提供說明書

楼主:
請問Tony660所說PT090C那塊卡
位於右上角的按鈕有何作用
我也買了一塊 但賣家無提供說明書 ...
引用 网友G:

在這里, 就有答案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4374-1-1.html

你沒使用手冊哦, 我有 PDF 檔, 若有需要, PM 給我你的 e-mail, 我寄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