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液晶電視電源42吋277w(TOM277CABB)上零件gp35

楼主(2010-11-05):
TOM277CABB.pdf (1.56 MB, 下載次數: 318) TOM277CABB是中詮光電生產的 用在西屋 亨緝
故障情況是一片是STANDBY正常起動後主電源不供電,
檢修時發現IC2 gp35 ,查不到資料維修陷入困境, 希望各位網兄幫忙 100-10-18 已找到是LD7535 PWM IC
另外一片是STANDBY電壓過低 ,經過查修後發現是R46 3R3 ,開路更新後回復功能,供大家參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R103好像一邊爛掉了..open了..

网友:
這讓我不說話不行了,好吃的巧克力好想咬一口。

楼主:
R103好像一邊爛掉了..open了..
謝謝您 圖中這片是已經修好的 故障原因是R46 3R3 開路.

网友:
Can you guys tell me is the capacitor normal or burned/bad?

Do you know the value of this cap? Thank you guys!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容好壞
一般是看有無凸起/暴漿
您拍的這張圖..只能看到 下面接腳無暴漿  無法看到上面有無凸起
也是有可能無凸起/無暴漿.掛了  這時就要用 電容表才能知道有無壞了
也是還有別的東西可測..不過比電容表貴很多很多

拍張上面的來看看或自己買個電容表吧

网友:
How about the one in the middle? The black one?

I thought it should be blue?

Thank you!

网友:
It looks like burned,try to desolder and use LCR meter to check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