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重編)求助:連鈺核電廠 B-350 5vSB 控制高壓燒損

楼主(2010-11-06):
各位先進,小弟並不是電子本科畢業,對電子純是興趣,自修得來,對簡單的問題比較易處理,但碰到困難,就必須請教各大大 ,連鈺核電廠 B-350 5VSB 部份,開機時燒損,大部份燒損的經更換,但有一積納二極體,看不出型號,此積納二極體,正跨接於直流一次側340V之下,且安裝於高壓一次側的散熱片下,請先進提供意見,謝謝,有上傳圖片並將電路大約畫上,請各大大指導,謝謝

將散熱片拆下的

將散熱片拆下的

正面圖

正面圖

更換的零件

更換的零件

自己手畫的電路圖

自己手畫的電路圖

网友:
各位先進,小弟並不是電子本科畢業,對電子純是興趣,自修得來,對簡單的問題比較易處理,但碰到困難,就必須請教 ...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畫的電路圖, 這個 ZENER 應該是 1/4W 或 1/2W 的品種, 直接穩壓供電給 TRANSISTOR 震盪器用, 挑個看 5V 試試看震盪器有沒有反映.

但是開機前先要確定輸入輸出側都沒有短路才好, 要不然又炸一次.

网友:
同意樓上的看法 !!

5.1 v 1/2w 的下去試試 應該沒問題 !!!

不過會爆這些元件 , 要小心那個 變壓器 !!

必要的話請檢查一下 !!!

http://bbs.pigoo.com/thread-16320-1-1.html

网友:
做個防燒裝置可以減少短路時的損失哦~~
不過 jeanshyen大的那篇我太晚看到了,在下也遇到一模一樣的情形,還連零件規格、電路都一樣,只不過我的型號是CoolerMaster RS-350-PCAR-I3,都是原本 +5VSB沒問題,但是在換其他新零件後開機2~3秒後+5VSB 就爆了,而且再來怎麼修怎麼爆,8顆就有5顆有這種情形,最後還是拿好的同型POWER來比對所有零件搞了好幾個禮拜,才發現都是變壓器燒了~~@@

楼主:
依照先進的方式,我選擇一個4V1/2W的穩壓二極體換上,就緒,送電後,並没有爆,但二次側的5VSB側,電壓高達11V,把SB的5.1V 穩壓二極體燒損,更換TL431及光電開關,並檢側各電阻,再送電仍是相同的情況,請各大大提供意見,謝謝

网友:
5vsb 附近的元件再檢查一遍 , 尤其是那 C945 的晶體 !!!

可能回授部份有問題 !!! 可往這方向查 !!!

网友:
那顆穩壓二極體是18V
把那顆C15電容 22uf 50v的換掉

楼主:
感謝您,提供意見,本來很忙,只能慢慢修,把所有零作拆下,用電錶測量後,發現
R16電阻燒損,更換新品後,送電後,有了5vsb的電源,心中大為高興,認為有救
了,但仔細一聴,變壓器有滋滋聲,將ps-on與黑色線短路後,變無聲了,5vsb仍
有電,但無電源輸出,請問大大,要從何處下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