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CMV CT-712A開機有畫面,亮一下即無亮度 (以完修)

楼主(2010-11-06):
CMV  CT-712A開機有畫面,亮一下即無亮度,    1 訊號線無插,亮一下綠燈變橘燈, 2 訊號線插著,亮一下綠燈一直亮,用手電筒照有畫面  3大約有可能空焊的多焊過了
請各位大大幫助  電壓要量那幾個奌, 附上照片, 相機不能近拍,不太清楚請見諒 ,謝謝

网友:
你的 AD 應該沒問題, 請往點燈線路查..

网友:
借一下你的圖..

先看一下, 下面紅點接上電源後, 電壓是多少?

如正常, 接著量上面紅點接頭的電壓..

THKS..

网友:
1.2沒問題

楼主:
感謝Cremaker大  gkjnn大回答, 補焊區以焊過, 電壓我在測量看看

以下測量NG時的電壓 ,請問如何找出故障奌

請問CMV CT-712A燈管是2支嗎?為何有8個奌 不相通如果
是2支燈管不是4個奌嗎?

网友:
你看看你的變壓器有沒有異常
看你在開機的瞬間有沒有降壓
正常是19V,開機一瞬間如有降
那應該就是變壓器老化了
拆了他,看有沒有電容長高了
給你參考一下

楼主:
感謝ezchon大回答, 未開機電源輸入是19.1v, 開機瞬間降壓至16.9v, 1秒後17.5v這樣是否電源變壓器有異常,
此電源變壓器,是外接式,外殼粘貼死的,沒辦法看到電容有沒有長高了

网友:
這壓降不太正常,建議換一個正常的19V電源再測試

网友:
同意狼大的論點,這型的機子,外置電源損壞的機率很大

网友:
這類的問題, 很多都是外接電源所引起的..

所以先要你量 DC IN 的電壓, 就是這個原因..

記得站上有如何修外置電源的文章, 你可找一下, 一般是在輸出側約 3-4 個電容換掉就可以了..

楼主:
感謝狼大, 盧東佑大 ,cremaker大回答,我去買一個正常的19V電源再測試....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台是U型燈管.

楼主:
感謝gkjnn大回答
這台是U型燈管 知道了謝謝

网友:
外接電源明顯故障……!
如果是自用的…試試打開來維修。

楼主:
感謝su-fei大回答, 是客戶的, 外殼粘貼死的, 等切實電源變壓器NG在來打開來維修

网友:
如果會降到那麼低,8成是外接電源壞了
我的就是這樣,所以我就把他拆了
也順利的修好了

网友:
我剛修好一台一樣的,U型燈管掛了3支,修復後便畫面一半白屏,檢查發現排線接觸不良,後將排線反接,............完修!! 現正測試中, 缺轉接頭一ㄎ。

网友:
曾經處理過一台VIEWSONIC的
拆開也沒啥異常
結果搞到最後是 外接變壓器壞了
之後遇到有外接變壓器的
都先用全新的變壓器接看看
再考慮要拆LCD 還是拆變壓器
可以準備兩顆新的變壓器
19V *1
12V *1
給板大參考

网友:
有可調電源的話,也別忘了這個好幫手

楼主:
感謝eson0724大, oowale大, 狼大,回答 請問  1 eson0724大你那台是否亮一下,即無亮度,要如何測量燈管壞,此機種是不是4支U型燈管 好不好換  2我有一台古董  可調電源變壓器可能安培太小一上電就保護了想買一台修理lcd tv用,不知要何種規格才過用,可以介紹一台好用又便宜的嗎?  3我以網購一個19v電源變壓器寄來時在試機...高雄不知那裡賣材料較便宜....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大家可以交個朋友,不過說實在的我是很不喜歡在論壇上打這種廣告,論壇的純技術交流還是要顧的

楼主:
盧大你在露天網站,我有看到, 有機會, 會光顧的

网友:
大家可以交個朋友,不過說實在的我是很不喜歡在論壇上打這種廣告,論壇的純技術交流還是要顧的 ...
引用 网友B:

考慮多了..

若真的產品很好, 價格又很漂亮, 何來不便?

PM 也可以吧..

网友:
感謝C大的鼓勵啦,我會加油的

网友:
今天又碰到一台一樣的,不過電,測量後發現高壓線圈初級輸入無電壓,上圖U2-U5也都無電壓輸出,被擊穿嚕,換吧!!

楼主:
完修...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遇到慢郎中, 星期日早上訂購的電源變壓器, 星期三早上才收到,馬上試機果然是電源變壓器壞,以下是壞的電源變壓器及完修圖片及電壓計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完修, 這幾顆電容都是並聯後直接輸出電壓的.. 所以不良, 就是造成這種現象..

以前的 LCD 大多是用外接的電源, 現在的都沒外接電源, 可能是為省成本, 不過現在的要修電源, 就較麻煩了, 因為要拆 LCD 外殼.. XD..

网友:
恭喜了,你的和我一樣只有變壓器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