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硬碟分割磁區出現RAW 或是外街式硬碟出現RAW

楼主(2010-11-06):
處理方式 CMD 視窗下 打 CHKDSK  ?: /F
? 就是你出現RAW的硬碟名稱 例如 H 你在CMD視窗下 請輸入 CHKDSK H: /F
即可救回分隔磁區檔案資料 如以中毒 請盡快備分後從新格式化 OR  在免費保固期內 建議將該HD送回代理商獲經銷商作更換

网友:
R-Studio 比較好用, chkdsk 並不是每次都有效

网友:
chkdsk c: /f /x 我喜欢 后面加个/x 强行卸掉驱动器的做法。

网友:
感覺維修實例....應該要有些圖來佐證....

沒圖來輔助....感覺上這篇應該到『硬體討論區 』或 『電腦教學區』...

网友:
這個一般外接式硬碟比較會發生,如果資料不重要,且未過保,送原廠就可以了。
若要救資料的話,可試這支程式testisk,屬分割區救援程式。使用它救回分割區後,一般資料都還在會。
滿簡單用的,我自己有使用過,有救回幾次,但不是每次都行。
引用線上教學網頁:http://tetralet.luna.com.tw/inde ... e&articleId=196

网友:
出現RAW能否使用CHKDSK有待証明喔!
而且萬一硬碟是壞軌引起的,一使用CHKDSK會不會把檔案全轉成XXXX.CHK
那就事情大條了!!!!!!

网友(2011-09-18):
小弟也有一顆3.5HD 外接USB快捷線時發現DATA 磁區變RAW
SPF 重建MBR
重新開機 CHKDSK 竟然就完好如初了
問題在哪...待高手解答嚕

网友:
感覺上這種狀況像是硬體相容性的問題..............

小的某些舊隨身碟放到新主機板的USB上讀取就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