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946A 暗屏<已解決>

楼主(2010-11-06):
奇美 CMV 946A 暗屏 開機綠燈有亮 就是沒畫面
開啟後高壓板圈選處電容明顯突起
更換後狀況依舊:
稍微查一下電路發現一貼片元件斷路:
想請問元件名稱跟用途
即可代用元件

网友:
電路板上元件標示是F200嗎?,是可復式保險絲嗎?

网友:
我昨天剛修一台,,938A,,跟946A 一樣 ..
換f200(保險絲)
mos (40T03GP) ,,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請不要壇提起或影射任何以前論壇中所使用的公司名稱、產品、商標或其它相關文字或報導等等,謝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19-1-1.html

网友:
請注意發文時不要提起有關前論壇中的名稱,
這樣會給別人帶來困撓!
也請詳讀相關的公告!

网友:
又一台一樣的問題..F200保險絲
加油~~~

楼主:
SORRY 已刪 @O@"非常抱歉
原來是保險絲
感謝樓上各位大大
馬上來去買零件
相關狀況再跟各位大大報告

网友:
這是3A保險絲,更換時記得先檢查兩顆40T03GP MOSFET有無短路等異常現象

楼主:
這是3A保險絲,更換時記得先檢查兩顆40T03GP MOSFET有無短路等異常現象
引用 网友A:

感謝郎大
剛買完2A的回來才看到
請問狼大 2Aㄉ勘用嗎
還是一定要買3A的呢

网友:
先測一下你的40t03,mose開關有沒有問題,在裝,沒有裝上去又馬上燒掉

网友:
這是3A保險絲,更換時記得先檢查兩顆40T03GP MOSFET有無短路等異常現象
引用 网友A:

    狼大s是3a,那w是幾a可否開示一下

楼主:
經過各位大大指正
終於它開了
其實小弟剛好同時間處理到兩台一模一樣狀況跟機型的LCD
爾且都是保固過後不到3個月掛點................................
以下為完修狀況
兩台故障點及處理狀況均相同:
依樓上大大指點 查MOS均無異常
就著手更換 3A快斷貼片保險絲(中型):

更換後燈管已可點亮 但是  "白屏"猜測進入AD電壓有問題
向下查修 發現一貼片保險絲也是斷路 一併更換:

終於有畫面了 燒機3小時目前無異常:
:on_064|
實在是只能說矇到
:on_001|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此資訊~很實用哦!!

网友:
加油!!互相勉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手上也無這類對照表,是從奇美另一型P+I上同樣供應背光電路電源的圓柱型保險絲推斷其容量而來

网友(2011-03-03):
請問一下 , F200 保險絲是要怎量它是好的 ???
量兩端Short 嗎 ??

网友:
正常的保險絲應為導通無阻抗

网友:
ok 那 F200 不通 ... 應該壞了 ......

3Q ... 謝謝

网友:
那再問一下 ... F200 這保險絲的規格是 ?? 3A ?? 幾V?

网友(2011-07-25):
回复 网友C:

請問,換了F200之後,亮一下又沒了!這個是MOS引起的嗎?
小弟對於這個完全外行!若有不洽當之處,請多包涵,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亮一下又滅,,你量一下f200是否又燒了,,,把mos請下來 ,,,量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F200沒有問題!亮一下又滅之後,關閉電源後,再開啟,仍會亮約二秒左右!

感謝您的用心回覆!

网友:
把 mos (40T03GP) 焊下來 ,,,量看看,,,

网友:
沒有圖,看起來霧煞煞。f200是常出問題。最近大家都修理和討論大面積的顯示器了,但是零件卻是愈來愈小,真是看起來都霧煞煞了,好利害有許多貴人在助各位。多修理愛護地球。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是太感謝你了!小弟後來將後面比較有關聯的,做了補焊,目前測試起來是沒問題!
至於測量MOS的部份,我還得花點時間去爬文,因為看了幾篇,完全沒概念!

感謝你的用心回覆丫!

這年頭好人不多了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