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7270 除錯卡顯示8d 是哪裡有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0-11-07):
ms-7270 除錯卡顯示8d 是哪裡有問題?
-12V +12V +5V +3.3V燈號都有亮
BIOS AMI的
除錯卡 是3C買的 99元
因為剛開始研究 所以也不知道要買哪種的
請各位高手給個建議 謝謝!!

剛剛換一張顯卡就好了....暈倒=.=
顯卡壞掉沒有B聲第一次遇到

謝謝2位大大的熱心回答
讓我有增加參考的地方 ^^

网友:
8D . 已經安排任選項編程,接著檢查滑了鼠和進行初始準備。

可能是滑鼠鍵盤沒插吧~?

資料來源↓

http://www.chinafix.com.tw/bbs/viewthread.php?tid=569&page=1

网友:
應該就如 #2 大 所說的..

我查的結果:

(8D)Setup options are programmed, mouse check and Init to be done next. Going
for hard disk, floppy reset.

關於 Post Card CODE 可參考以下並下載, 內含多家 BIOS 的說明 PDF 檔..

http://bbs.pigoo.com/thread-236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