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液晶螢幕] CMV 946A 無背光

楼主(2010-11-07):
奇美 CMV 946A 這款機型的故障情形,已有多位朋友遇到了,就實際情形來講算是個軟柿子了。
現在將圖片整理後供大家參考:

P+I板上 40T03GP*2 三隻腳呈短路狀態

兩隻 220μF/25V 電容頂部突出

更換上述元件後送電檢測仍無背光,量測40T03GP 並無過電,往前查到 F200 已呈斷路

更換後

送電,畫面出現了

故障的零件

网友:
不錯~~~有跑到線路~~~~
這樣就不錯~~~~
很多沒辦法查到保險絲段.......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

网友:
我想請問.....SMD保險好買到嗎...

网友:
我想請問.....SMD保險好買到嗎...
引用 网友A:

我幾乎沒看過在賣的..

我都是用拆的, 或是用電阻式保險絲替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很多賣液晶零件的都有.

或您可找奶油獅(現在變鼻孔豬) 盧大YOU YOU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s=dongcheng38

网友:
感謝..很棒的實例..

楼主:
smd 保險絲中部在 X 華就有得買,但價格實在貴

网友:
功力深厚,
完美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