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男人修指甲

楼主(2010-11-07):
三重重新跳蚤市場有幾攤由越南新娘的修容攤位,原本是要服務小姐女士,最近都看到一些大男人也坐在椅子上修手指甲及腳指甲,不知是否我趕不上時代的變化,看到一個大男人,嘴巴嚼著檳榔,或抽著煙,伸出雄壯的虎爪給小姐修指甲,或是修腳指甲,還把手腳泡在小臉盆,那種畫面看起來實在是不搭調,感覺就是怪怪的.不曉得各位大大有沒有這種經驗.

网友:
我在永和福和橋下倒是沒看過這種情況..

不過聽說還有 "做臉的", 我就覺得有些娘娘腔了..

倒底和傳統的觀念有些差異..

請教 Charles 大.. 三重重新重跳蚤市場, 大概賣的東西有那些? 有無電腦方面的東東? 價位呢?

THKS..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人修指甲是為了健康因素,因為指甲有的人會 "凍甲" ,所以須要給專業的人修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邊東西可多了!!
一定有電腦的東西
我還沒去過,不知道價錢多少
但我同學的媽媽在那賣東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價錢不漂亮說真的= = 我以前常去那逛,賣電腦的就固定那幾個..
    就放幾台機器這樣 大多數都是賣END USER的 0.0
    有一次我看到地上有3台NB P3的 我問說多少賣 他說一台1500 約兩年前
       我記得那時候的行情約300~600我跟他說太貴了 一台600賣不賣
       他就跟我說"我做電腦30幾年了 筆電人家都拿去拆面板可以賣到上千,你懂還不懂?"
    在來我就很少去那邊了= = 反倒是 凌晨 4點~5點半 大同北路會有跳蚤早市 那邊就有趣多了!

    話說永福橋那邊聽說不錯= = 我還沒去過X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腦東西有,早期比較滑算,現在價格就不好,今天有一個攤子一台華碩P4賣5300,是可以用的.PC的價格大概在4~6000上下.母板500~1000,顯卡50,100都有,筆電變壓器在150上下,也很多山寨手機.當然日本A片也很多,新的或二手衣褲也有.自行車週邊也很多,就是要碰運氣,上次我買到sanwa全新藍牙滑鼠100,我買了三個拿來送人也不心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福和橋吧..

其實這裏是露天的, 有點像點早市, 週六、日商品較多, 比較適合去看..

這里賣的東東, 真的很多, 什麼都有, 一些想不到的也有在賣, 像是 "情趣用品" XD

不過賣電腦的, 大致分成兩類, 一是專賣電腦用品的, 貨源較多, 不過一定要是內行人, 而且要懂得殺價, 他們的價格很亂, 都是見人開的..

我有次看中一片 IBM 478 的主板, 含 3.2 HT CPU 及原廠散熱片, 1000 元, 殺到 800 元, 這片我拿來給朋友當 SERVER 用, 很好用的..

另有一處是亂賣的, 沒好好分類, 主要是主板及電源, 好像在賣衣服樣的, 要會挑, 主板一片200, 電源一個(不分廠牌) 100, 老板都說是好的, 不過大約有 1/3 有問題..

我在那買了很多電源供應器, 一般即使壞的, 情況也不嚴重, 不過要注意, 看有無拆封的痕跡..

另一類, 就是兼賣的, 常是放上件電腦零件, 像 CPU、RAM.. 價格更亂, 一定要殺價(當然撿到便宜就不要說了)..

网友:
回復  cremaker
電腦東西有,早期比較滑算,現在價格就不好,今天有一個攤子一台華碩P4賣5300,是可以用的.PC ...
引用 楼主:

個人的意見..

那些主機真的有些貴, 像這種價格可買到 HP 中古原廠的了.. XD..

不過電腦的東東, 真的要很會挑, 而且敢殺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

呵呵!林大哥,EDN USER?打錯了。

一直忘記跟您說.........燒錄器的轉接座.....我真的給它做了一個!為了要燒通用型的,那個轉接座不能用,只好做了一個通用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要去跳蚤市場買東西要先做好功課,然後一定要殺價,不然都會花冤旺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真有心! 如果是我肯定花100塊買一個XD  話說...我新買的燒錄器又不夠我用了ˊˋ
       買工具真的是無底深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跳蚤市場的老闆每次都說是好的 大多都有問題XD
我在想5年前搞不好跳蚤市場真的很好玩= =可以尋寶
現在去都像大大們說的一樣都是一些奇怪的東西 修指甲?
不過Y拍到是很多東西可以挖= =上星期我朋友看我弄好一台PS3
他也上網去買了一台XBOX360 研究了一個小時搞定了
果然還是Y拍多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

看到材料行賣的真嚇人,只好自己買來做了,也藉機買OK線,之前一直想到要買,都忘記,順便買了,之後要用到也相對方便多了。

工具.....會越砸越多.......呵呵!是一定的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大同北路的跳蚤早市是在大同北路哪裡?(是大智公園旁嗎?)
福和橋相對比起來東西比較便宜且多,
重新橋下這多是專業的賣家(=占不到便宜),
會逛這主要是離家近, 停車方便便宜,
福和橋停車貴(100/time), 免費的要碰運氣.

网友:
這篇有一篇永和福和跳蚤市場的文章, 有興趣的人可參考一下:

http://www.wretch.cc/blog/KeyaKeya/13833823

也可到這騎騎自行車, 不過整個路程, 現在被 "紅一品" 搞得有點亂.. XD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同北路跳蚤市場指的就是大智公園週邊沒錯.因為警察會抓,所以比較早收攤.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嗯 大智公園旁0.0  警察大概6:00左右會來抄
很有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是每天早上都有還是只有六日?
來去瞧瞧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每天早上都有的,如果要找電子類的商品可能要碰碰運氣喔,我逛了好幾次手機跟衣服皮鞋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