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一下西屋液晶電視電源(BILLION 93PS-129)

楼主(2010-11-07):
我家的西屋電視(民95年買的,WT-L3226S)
電源
2年前噴出火花, 拆開來看,有一個2W電阻,原裝貼著散熱片,後來外殼破了,短路噴火.保除絲燒了.......
換掉後, 畫面閃動.檢查是背光閃爍,後來檢查是高速二極體的散熱片燒燙燙的,換了一個高速二極體OK!(同級品, 8A 600V,50元).........

過了二年,近來有時會有聲無影,多開幾次可以打開,但到了後來就不行了,
拆開量24V=0,
檢查高壓391, 輸出沒有,->檢查L6598D, Vs有輸入
後來換掉了L6598D(網拍買的40元), 好了.......但只活了2週,現象又一樣,再換一次L6598D, 又活了,但不知能活多久...
想請教一下,L6598D很容易掛了嗎?除了L6598D還需要注意哪些,L6598D附近全都是SMD,不太好查.
希望不要一直掛.......感謝..

网友:
你貼錯區了,請版主移文..

网友:
L6598D一直掛,代表真正的故障點並未找到,控制失控、電源不穩,都會造成它被打趴。
從故障現象,電容問題居大。

网友:
檢查整流橋

网友(2010-12-24):
你的電源板編號多少4041開頭的
也許要改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