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西部数据vs希捷 那个更赖操?

楼主(2010-11-07):
求解:西部数据vs希捷 那个更赖操?
--------------------------------------------
如题↑
========================
我个人 认为希捷更赖操 。因为 我帮人家换硬盘  西数的换的最多。有一次 几个月帮人家换了
5个硬盘。 都是因为 西数硬盘 C盘上有坏道。
注:是蓝板的320G 。换了5个啊

现在又是500G 绿板的 新机器 才用1个月 硬盘又坏坏了。。。。。

网友:
小平同志說,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硬盤是個I\O裝置,它只要能存、取資料它就是好硬盤,如果要
24小時運作可以購買企業級的商用產品,它的平均使用壽命比
一般品高。另外也要注意火牛輸出,如果它有問題硬盤也容易壞
,其次就是使用習慣了,例如不要震動、摔到、堆疊硬盤..

网友:
據Seagate engineer表示 :
"硬碟是這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儲存裝置"..
"要資料安全, 請勤做備份..."
"因為... 你永遠不會知道硬碟會怎麼壞掉, 會在啥時候壞掉...."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