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雜牌外置變壓器ibm筆記本殼有少少漏電感覺

楼主(2010-11-07):
最初以為筆記本有漏電  之後換了個變壓器 是原廠IBM 筆記本就沒漏電感覺 那個雜牌變壓器是甚麼事 導致筆記本有少少漏電
請指點謝謝

网友:
1.一次側與二次側絕緣不良
2.內部Cy配置不良
3.AC輸入電源座EARTH與輸出GND相通,使EMI電路Cy分離Vin/2至GND上,會有觸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