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更換高壓板如何找出con與VEE接腳

楼主(2010-11-07):
1.高壓板(只有板子;有寫各接腳名稱ex:GND,Vcc,N.C,VEE,CON)從A台15"螢幕拆下來,要接在B台(A/D訊號板及燈管;查不到五個接點的名稱)15"螢幕

其中高壓板CON(3)與VEE(4)兩點可隨便接到A/D訊號板M與O兩點嗎?會燒掉嗎?
B台A/D訊號板上沒寫出五個接點名稱,用電錶量測發現M與O兩點,
在螢幕off時電壓幾乎為0V(一個0.05V,另一個0.02V)..
在螢幕on時電壓幾乎是5V(一個4.95V,另一個5.02V)..

2.每隻燈管的接腳兩條線有極性區分嗎??(互調會燒掉燈管嗎??)

謝謝...

補充:
A螢幕廠牌是i-tech
B螢幕是TOSHIBA(在某次使用當中,螢幕上方的視線如同雙眼看正在燒東西的火爐上方視線一樣會扭曲,然後就聞到臭味;拆開機殼發現高壓板上有東西燒掉;從此以後人不在電腦旁邊,電腦一定要關掉~)

网友:
1.先找出接地,一般接地與機殼鐵件或是D-SUB外殼金屬相通
2.找出電源,通常電源會與輸入端正極相通
3.BL ON/OFF,螢幕啟動初期會高電位,轉燈號會呈低電位(一般,也有低電位驅動的),但有的螢幕會一直顯示NO CABLE CONNECTED或是NO SIGNAL並一直跑動,不會轉燈號,這時就會維持在高電位一段時間。
4.ADJ可接可不接,有些ADJ動作不一定會合高壓板接受範圍。

通常只要電源及接地接正確,BL ON/OFF不要誤接VCC下,BL接到ADJ或接地並不會對電路造成損害

燈管接頭粗線端是高壓(HV),細線是返回(RETURN),最好照原本接法

顏色上一般紅/藍且較粗的是HV,白/黑較細的是RETURN

网友:
~~狼大::果然是老前輩~~
分析透徹....真要好好學習一番..
感謝無私說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兩台的面板規格要一樣才可以使用.最好先查一下面板規格書.如果面板電壓不同可會燒面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