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尚朋堂微波爐SM-1200M

楼主(2010-11-07):
回南部,家人的尚朋堂微波爐SM-1200M故障了,拆開一看幾個零件都燒壞了,晶體看不到編號,電阻也看不到色碼,請大家幫幫忙~
這顆燒壞了,不知道是甚麼編號
這顆電阻也燒壞了
這顆電阻也燒壞了,不知道是甚麼組值,板上標的是R35

网友:
電阻如果沒燒斷用電錶量測因該量的出來

但是如果是電晶體就真的要看維修手冊了

不然就要看別人家的舊品換了

网友:
晶體是  BTA 16.400b C828P
電阻是  1K 歐姆 棕黑紅金

楼主:
晶體是  BTA 16.400b C828P
電阻是  1K 歐姆 棕黑紅金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大告知~大大真是熱心的人
沒有你的幫忙我真的是查不到~
萬分感謝~3Q

這台是老機種了~不知道大大是如何知道零件型號的?

楼主:
有沒有大大知道c828p是否就是c828這顆?
google都沒找到C828P這顆~

楼主:
晶體是  BTA 16.400b C828P這顆哪裡買的到ㄚ?
現在就差這一顆了,有沒有可替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