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 新格 CV-34F6 自動關機

楼主(2010-11-07):
燒毀的電感.到我手上時.以不見了.有人知他本身是多大的嗎

燒毀的電感.上一位人兄用短路來接.

有時會自動關機..時間不定
有一些台數畫面不清楚26.31.32.37.39.69.76.82.84.88.95
(大多數是很清楚的)
我有吧板子上燒烤過以看不出色碼的的電組全數換過
(用電表量出來的)本來是1/4W的.我都換上1/2W的
R23 量2.5   換2.4
R24 量3      換2.4
R25 量2.7   換2.4

RD01 量573K 換560K
RD02 量525K 換560K

RD06 量73  換76

C626 47UF/250V 量 6X   換新

C636 1UF/150V NP 量 1UF 因有燒烤到.想換新的.也買不到.所以又裝回去

請問上面的問題我在來要從那裡下手呢...謝謝

网友:
FBT高壓旁邊有顆7809穩壓IC補焊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阿六大你好強..
剛吧他拆下.又重新焊上..目前以開1小時多了.自動關機還沒出現..正常中

畫面.剛住意看.才花現..畫面往右跑 大約1公分.上下正常.

楼主:
畫面問題...剛查到進工模調整好了..

進工模如下
1.電視機電源拔下再插回
2.按遙控器電源開關鍵
3.按遙控器上鍵約6秒再按下鍵

剛剛出現一次.自動關機..目前在測試中

网友(2011-09-22):
把FBT 附近有關X射線的基納二極體(好像18V的換看看)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