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熱與冷接地???

楼主(2010-11-08):
有先進前輩可否講解熱接地與冷接地的應用與方法???謝謝~~

网友:
有个电容你刚刚通电拆下来 是热的 里有阻值。  等它冷了 就无穷大了

网友:
就我目前粗淺的了解稍作說明如下:
熱接地是高壓接地;冷接地是低壓接地,多用於電源供應器線路,冷、熱區多利用光電晶體分隔。
這個作法之用途多為避免高壓故障連累低壓部分一起遭殃。
不對或不足部分有待版上高手糾正及解說。

网友:
有先進前輩可否講解熱接地與冷接地的應用與方法???謝謝~~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是兩岸名稱不同的原因..

ATX 電源供應器, 高壓區(一次側) 和低壓區(二次側), 是分開的, 所以有不同的接地..

熱接地就是高壓區的接地, 冷接地則是低壓區的接地, 兩者不是在同一點..

個人領會, 不妨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