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POLYVIEW 17吋液晶螢幕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0-11-08):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喔 開始趕進度發實例.那台電視我便宜賣掉跟客人説電腦不能接它可以接受就不用載回去處理,22吋處理好了嗎 這還有一台一模一樣在等你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shunxing 大,

這顆線圈你還有嗎,我正在找這零件,有多的可以賣我嗎?

謝謝!!

网友:
這啥鬼阿,冷卻後...斷路!?

网友:
熱漲冷縮. 可能有斷線了, 在熱的時候變大剛好有接觸
冷的時候就縮回去了, 在CRT 電視有些故障也是這樣
一開始顯示都不太正常, 等到熱的時候就又可以正常看一整天
不過只要關機, 隔天再開機就又不行了

网友:
Pemtium 133Mhz/32Mb RAM??
這古董可要好好的留著當 "歷史教材"!!

网友:
故障點竟然是升壓器,果然是老獅,
一下子就被你查到了,不過焊回時用熱風槍,
用烙鐵不好焊嗎?
我也是想找片cpu133的板子,當訊號源用,
但不知怎麼讓他開機後,出現你那個測試畫面

网友:
每次看 Shunxing 大及狼大的維修文, 感覺都是一種享受..

看似簡單的過程, 其中含有多少日積月累的經驗及技術..

THKS..

要多發點類似的文章哦..

网友:
順興大一出手  便知有沒有    乾淨利落~

   這高壓板 還蠻特別的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shunxing 大,

這顆線圈你還有嗎,我正在找這零件,有多的可以賣我嗎?

謝謝!! ...
引用 网友A:

就只有那幾顆~~~也沒得賣你....

故障點竟然是升壓器,果然是老獅,
一下子就被你查到了,不過焊回時用熱風槍,
用烙鐵不好焊嗎?
我也是想 ...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那套軟體...我舊文有發過~~~你找找吧

网友:
S大 果然厲害 一"針"就見真章啦

网友:
ㄟ......我可不可以問如何量測高壓包的好壞?

還有一次測端之前應該是沒有點燈高壓安全的吧?

网友:
竟然跟 Acer的AL1913的電路板一模一樣,兩者有什麼關係嗎?

网友:
燈箱面板除ACER外在優派也會看到,因為都找CMO代工